[工仪] 克服拖延症系列--复刻开源C245烙铁控制板

楼主(2025-04-27):
早就看论坛好几个制作C245焊台的

看的心痒痒
决定自己也复刻一个
但是以前那个立创开源社区里的项目
搞起来比较麻烦还得转换啥来着
然后看坛友说有大神给重新画了一版
可以直接打板做
https://oshwhub.com/mosquiteuw/t12_jbc210_jbc245-tong-yong-han-tai
那就来一单
板子是2月份打好的
一直拖到昨天才焊接

因为这么多贴片焊接起来确实很麻烦

过程其实没啥特别的,大神项目里写的非常详细
给的说明也很完备
只要照着做就行了

主要是元件买的要靠谱
我是从立创商城买了一部分
又从淘宝优信买了一部分

过程简单叙述一下

首先打锡膏,钢网什么的,我自称垃圾佬,自然不会加钱买的
就用针筒配合手动写胶器慢慢一个一个点

用0.4的针头,弄成弯的,这锡膏得有三年了,也还能用
我看说明里写的要放冰箱冷藏,不懂为啥。我是一直放抽屉里

慢慢给每一个焊盘上锡膏

然后再照着大神给的点位图
用镊子摆元件
难倒是不难
是真的费眼睛

摆完就简单了
上铁板烧,烧烤一下
拿的时候一定要稳
如果不小心碰一下,元件就跑了
换谁估计都得原地掀桌

然后用烙铁把IC引脚上的连锡给吸走
仔细检查每个焊点是不是合格

然后用电脑把程序写进去
我用的PWlink-lite,才几块钱而已
支持非常丰富,建议DIY爱好者备一个

最后组装面板和屏幕

最后就是上电试机
这次很顺利,每个都一次点亮
但是仍然有2片 调温的编码器丢步
目前还没排查到是哪里的问题。
先这样吧,累了。

网友:
我也拖了2个月了 打算下个月再做

网友:
我买了不少起器件很长时间都没有组装或折腾,感觉拖延症难以克服。

网友:
开车板才50左右,没必要折腾。做un那时候折腾太累了、倦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我是真抠,pwlink都不想买,直接用ttl刷的

网友A:
成本控制怎么样?看到闲鱼上好像是47块钱左右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控制怎么样?看到闲鱼上好像是47块钱左右做好的

用上各种券,零碎买元件,一共花费大概130多。主要屏幕省了不少钱。1688新客户有5块钱的券。我用三个号撸了5个屏幕。

网友B:
谢谢分享~你这个一起花了多少钱?

网友:
去年着魔了,抽屉里还有一堆

网友C:
网购成品比较方便,自制容易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购成品比较方便,自制容易走弯路。

所以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得到成品吗?

网友:
这个焊台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刚入手一个,懒得做了

网友:
支持下,有时间自己做也不错,主要体验过程。想偷懒的闲鱼上,一套47包邮,如果要CNC铝合金面板的话  是48包邮  都是用的9号固件    我买了一套,65的   带手柄   936手柄改的 245的   目前用起来还行,毕竟没用过245  之前一直只是听说过     主要用的多的是T12   这焊台搭配T12也可以    小焊点轻松拿捏,大焊点都不行。到后就试了制作一条小米67W硅胶数据线,拆的原装破皮数据线 改的

网友:
手艺不错,也学习了个点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你这个一起花了多少钱?

用上各种券,零碎买元件,一共花费大概130多。主要屏幕省了不少钱。1688新客户有5块钱的券。我用三个号撸了5个屏幕。

网友D(2025-06-04):
引用 楼主:
用上各种券,零碎买元件,一共花费大概130多。主要屏幕省了不少钱。1688新客户有5块钱的券。我用三个号撸 ...

假如没有券,打5个板子,买两套元件的话,不算电源总下来平均每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没有券,打5个板子,买两套元件的话,不算电源总下来平均每套多少钱? ...

我算不出来。我不是专业的。我只能根据我现有的购买记录计算实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