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9500耳机怎样才能把喇叭拆下来?

楼主(2025-04-27):
4个螺丝拧下来了,
为何塑料盖板拆不下呢
怎样才能把这个盖板拆下来呢

网友A:
右边箭头是不是有个卡扣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箭头是不是有个卡扣拆下来看看

撬不开,你拆过这种耳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撬不开,你拆过这种耳机么?

耳机我有,没拆过,只是看图瞎猜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B:
按理说。这3个螺丝就是固定在后盖上的,螺丝拧下来了,应该和后盖分离才对,楼主使点劲,估计就分开了

楼主(2025-05-27):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这3个螺丝就是固定在后盖上的,螺丝拧下来了,应该和后盖分离才对,楼主使点劲,估计就分开了 ...

钢丝网拆下了,喇叭还没

你拆过9500的喇叭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网拆下了,喇叭还没

你拆过9500的喇叭么?

我没拆过,拆不下来就不要硬拆了,有时候好奇心害死猫,拆不好把耳机搞坏,很多耳机的单元和前面的面板是一体的,组装的时候可能是分开的,组装的时候用胶给粘死了。日系耳机大部分也是这样,单元和前障板大多是一体的。德系的比如森海和拜亚就全是卡扣,可以分解的比较小。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森海HD650的分解视频,这个耳机一个螺钉都没有,全是卡扣

网友:
仔细看看是否有胶,有的是抹上胶后,再拧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