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江苏林洋导轨式电表,做工优秀

楼主(2025-04-27):
为什么选择这个牌子?因为我们这国网也是装的这个牌子的电表,说明是个正规厂家。

电路板刷了防水胶,供电是用的变压器,其他牌子的是阻容降压,包括正泰的。

电解电容好像是红宝石的,好评。
火线铜片中间有个检流元件,零线是直连的。
紫铜片还是挺厚实的。
16脚的芯片是上海贝岭的计量芯片。液晶显示的驱动芯片也是上海贝岭的。

最大的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
黄色的是基美的钽电容。

总体而言是个中规中矩的正经产品,感觉比正泰之流好多了。
咸鱼上20块钱淘的二手库存,但是没用过,屏幕上显示0kwh.
各位看值不值?

网友A:
最大电流40A,20块钱很值了,我买的功率插座只能10A,也是20多吧

网友:
总体还可以,那跟排线有点low,做成板对板连接器应该更好,安装工艺还简单~~

网友B:
做工很好,如果在某宝上卖,估计得100块左右,但是因为有那些十几二十块钱的,所以估计没什么人会买它,毕竟大多数人都是认钱不认物的,又不懂电表有什么区别,能走数能亮灯就行了

网友:
做工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好,如果在某宝上卖,估计得100块左右,但是因为有那些十几二十块钱的,所以估计没什么人会买它,毕 ...

老哥这话在理,出租房只会用便宜电表绝大部分

网友:
精度比功率计插座好,变压器供电不会直通烧芯片。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

网友:
做工真不错,而且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40A,20块钱很值了,我买的功率插座只能10A,也是20多吧

就做工而言和精度而言,比我一百多买的北电的都要好。但是他这个没按键,只能等数字自己跳,字也小,没背光,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网友:
质量不错

板子刷了漆?

网友(2025-10-02):
看着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