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水一贴,表演没有颗粒也能让开卡软件走完过程并显示pass

楼主(2025-04-27):
   纯粹水贴哈,如题,没有颗粒也能让开卡软件走完过程并显示pass,刷新后甚至能显示容量,当然都是虚假的,物理上连颗粒都没有,这个现象你说是bug也好恶搞也好,偶然发现的挺好玩的,当然了此举对于正经人士来说毫无意义。
2246xt,bga152的空位,看吧,没颗粒的,就算有我也焊不上去

开卡软件走起

   其实很简单,能这样只需要在设置里勾选不检查闪存id。这个功能是有用途的,某些非常次的垃圾片,容量有,但是因为缺陷不会显示id,这部分功能坏了,测试厂打下来的垃圾再流入N线小厂,就可以用这个选项开卡了。

网友:
咋知道只是ID坏了不是没焊上呢

网友A:
这样是不是有个颗粒坏了也可以pass

网友:
很具体,长见识了

网友:
还是你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有个颗粒坏了也可以pass

诶,对的,就是这样,无意中发现了js的秘密。

只焊一片正常颗粒,其余全是废的,然后用此法开卡,也是可以pass的,而且能显示容量,所以......  黄鱼想捡漏的要警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对的,就是这样,无意中发现了js的秘密。

只焊一片正常颗粒,其余全是废的,然后用此法开卡,也是可 ...

好阴险…是只有46xt可以这样玩吗?还是别的方案也可以

网友:
我有一块疑似有问题的58XT空板,不知道能不能用这方法测试,明天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B:
深水鱼里的哪些假盘是不是就这样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水鱼里的哪些假盘是不是就这样开出来的?

那就不知道哦,隔行如隔山,js肯定有工具可以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