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白猴与上力焊锡丝的比拼

楼主(2025-04-27):
论坛看帖子被种草,早早就收藏了这个上力焊锡丝,但一直没有太大优惠也就没管它。
直到前几天,无意发现五一大促,900克只要122,果断下手。
回来一试,果不其然,确实好用。
手头有前两年在淘宝白猴旗舰店买的白猴焊锡丝,云南个旧发货,可以确认是正品,日常使用也很好用了,但价格嘛,贵就一个字。
于是做了个对比,上力焊点亮度是超过白猴的,比白猴好用。
上图,截取同样长度,放在铁板烧上,左边是上力,右边是白猴,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上力先融化。

楼主:
视频视频

网友:
焊锡现在是真的贵,好在两年前三十多买了一卷450g的阿尔法63锡

楼主:
论坛好慢,最近貌似很卡啊,没法多图
传一张吧,上力焊点,可能是光线原因,拍出来没有肉眼看着亮,实际是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网友A:
对我来说就只有有铅无铅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就只有有铅无铅2种

我买来其实电子用的很少,拿来做钓鱼用的朝天钩玩,那个用途比较费焊锡丝,对焊锡丝的流动性要求也高(是的没看错,要想做出漂亮的朝天钩,还非得好焊锡丝才行),否则900克这一大卷用到下辈子去了

网友B:
这就是我给船长拍电报推荐的那款,你是看船长的帖子看到的吧 超级好用

网友:
现在再生锡还是挺多的,一分钱一分货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给船长拍电报推荐的那款,你是看船长的帖子看到的吧 超级好用

对对,一直很好奇到底会好用在哪里,试了才知道,确实非常好用,焊起来有丝滑感特别舒服。
不过,按理金属成分一样的话(白猴也是老厂家了应该不会偷工减料),只有助焊剂的区别了吧,也许这个上力的助焊剂技术更胜一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对,一直很好奇到底会好用在哪里,试了才知道,确实非常好用,焊起来有丝滑感特别舒服。
不过,按理金 ...

应该还是焊料成分细微差别,有些微量成分厂家是不会公布的,这款比我手里所有牌子的焊锡丝都好用,和助焊剂关系不大,里面只有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焊料成分细微差别,有些微量成分厂家是不会公布的,这款比我手里所有牌子的焊锡丝都好用,和助焊 ...

嗯,有道理,通过铁板烧试验可以看出,两者融化温度虽然很接近,但上力的总是先融化个两三秒钟。这的确应该是合金成分的细微差别导致的。
白猴也有概率焊出很亮的焊点,要点我总结是烙铁温度别太高,动作要快,松香要好。
但这个上力明显更容易焊出亮晶晶的焊点,温度高点时间长点也没事,操作容错性比较高。

网友C:
我感觉友邦的也蛮好用的,白猴和友邦那个好用?没用过白猴,一直用友邦,前两年活动存了很多友邦的。

网友:
助焊剂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友邦的也蛮好用的,白猴和友邦那个好用?没用过白猴,一直用友邦,前两年活动存了很多友邦的。 ...

我没友邦,不确定。
白猴挺好用,一般电子焊接用途完全够用,但我当时买的贵,当时也不懂行情,看人家推荐就去买了,500克到手89.9元

网友:
你看,这么好用的焊锡丝,你做朝天钩做得那么漂亮,肯定能钓到好多的鱼,给我和球球每人来一条3斤以上的鱼,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价格不错,无铅焊锡现在价格老贵了,价格差不多是含铅的两倍。。。

网友:
这价格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友邦,不确定。
白猴挺好用,一般电子焊接用途完全够用,但我当时买的贵,当时也不懂行情,看人家推 ...

也还行不算贵

网友:
认准“云锡”买,不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