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画个板子这么难?元件不知道放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

楼主:
画个板子太难了,元件不知道放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瞎摆一通到最后有的地方疏有的地方密,而且感觉很乱,不像人家画出来的板子又整齐又漂亮,是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先放大的,再放小的。大的分开一些

网友:
要那么好看干啥,好焊就行...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友A:
话说这种线过孔到另一面过去不行么,我总觉得离焊盘太近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线过孔到另一面过去不行么,我总觉得离焊盘太近了不好...

懒得画,元件摆好后用的自动布线,能通就行了,别的不管了

网友:
还没泪滴和铺铜啊

网友:
我怀疑你的走线是不是自动生成的,感觉很不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画,元件摆好后用的自动布线,能通就行了,别的不管了

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友:
虽然我画的少,看视频他们都是一个功能块,一个功能块放一块,再连接到一起的,这样美观点

网友:
会画板了啊

网友:
我一般线把某些希望放在特定位置的元件摆好,然后锁定,比如电源插座、按键、显示屏,然后根据剩下的空间大概摆放芯片,然后把一些关键的元件摆好,如电源滤波电容、晶振放芯片附近,然后初步连线,如果不好走线,尽可能先对调引脚,实在走不通再用过孔从另一面走线。我一般不在排针、插座等引脚中间过线,我一般扩大这些元件脚的面积使它们焊接后更牢固。
如果是要量产的板子,还有很多工艺要求,比如插件元件的方向一致,如LED都是左正右负。

网友:
又合理又好看的板子都是手工花时间的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茶现在连飞线都可以接受   哈哈

网友:
高手都是从入门开始的,,哪有那么快就能成为高手呢?

网友:
这个估计没几十块板子练不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画,元件摆好后用的自动布线,能通就行了,别的不管了

都自动布线了,那肯定没有自己摆放整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画,元件摆好后用的自动布线,能通就行了,别的不管了

导线还是离焊盘远些吧,有时阻焊层被烙铁弄破了就容易连锡。

网友:
好复杂,这比别的工作肯定要累多了

网友:
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第一次看教学视频时就说,不要自动布线。
不过,如果电路要求不高,不追求美观也可以。

网友:
小呆厉害了,这么小的板子就搞定电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