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今天被坑了一把。电板手直接改个快插头变冲击起子卖了。

楼主(2025-04-27):
逛淘宝,碰到伯尔特冲击起子有优惠,65一把。一问,还是4815电机,170n的。想着还挺便宜啊。就买了一把。
它的商品描述也里面也没有尺寸,重量的说明。
结果到手发现,前后距离是15cm,重量居然达到了1.1kg。尼玛,这和大有的230n的重型起子机一样的规格了。
然后再上淘宝一搜,看到了这个。

之前,pdd上经常看到3-40的电板手。然后起子机都要80多。我想着结构都一样啊,为什么没人换个快插头的t型头,把电板手改成起子机用呢。我想我真是大聪明。
然后,发现我想多了。有人已经在做了。
关键是小型的电板手转速和起子机其实差不多。也就差20%左右。不像以前,能差一倍出来。
扭力嘛,只要弄小一点T型轴打击块直径就可以缩小到200n以内了。
明天就退掉。虽然参数没问题。转速,扭力啥的大差不差。但是,控制块里面,速度只有两档(电板手就这么简单),重量那么大,长度那么长。没法在柜子里面拧木螺丝啊。
真是买的没有卖的精。难怪伯尔特这电板手和冲击起子价格居然就差几块钱。
话说回来,这做工还真不错。两片外壳之间严丝合缝。大面积包胶。不过,这些都是为了电板手而设计的。除了重和长,其他没毛病。

网友:
不打自攻丝和自钻丝没有区别  打自钻丝很容易打断

网友:
我的大有5733h只是打钻尾丝时用,力量太大了

网友A:
楼主,你发图片上三样工具,如果把前面挡住,感觉后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前面装个钻头夹,当电钻也行了,一物四用,简直牛叉。价格吗,不超过50元算是合理,这电动工具也卷的厉害,价格高了没人买的。

网友B:
我买个南威的起子机,裸机花了百十块,尼妈居然不如30块的手电钻,稍微紧点的螺丝就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发图片上三样工具,如果把前面挡住,感觉后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前面装个钻头夹,当电钻也行了, ...

所以气啊。现在的电板手做小了,然后起子机做大了,两个就变成一个了。但是电板手便宜,起子机贵。
因为起子机的齿轮箱和电控板就贵不少。起子机贵就贵在轻又有力上面。
所以真鸡贼啊。

网友:
这个感觉还不错

楼主:
你不嫌重的话,其实用用很好的。打螺丝确实有力。duangduangduang的。

网友:
冲击型电扳手这玩意力还是太大,很容易就把螺纹打花掉

网友:
我只有一把手电钻,小活小事儿的也能凑合,大螺丝就不行了

网友C:
威克士的油压起子机好像还不错  除了贵

网友:
电动扳手容易打坏螺丝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南威的起子机,裸机花了百十块,尼妈居然不如30块的手电钻,稍微紧点的螺丝就拧不动。。。。 ...

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的油压起子机好像还不错  除了贵

扭矩太少,工况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南威的起子机,裸机花了百十块,尼妈居然不如30块的手电钻,稍微紧点的螺丝就拧不动。。。。 ...

小众品牌工具少碰

网友D:
电板手和冲击起子还是不一样的,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
电板手直接改个快插头变冲击起子卖了。

网友:
电池没问题,自己搞的。买的一批电池,电扳手也搞了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板手和冲击起子还是不一样的,用过就知道了

但是现在两个有融合的趋势。
博世先开始干这个事情。连着干了两次。
然后一堆的南通山寨牌为了节约成本,直接改电动扳手的T型头为电动起子的快插头。
所以,变成了冲击起子巨型化。

网友:
  直接米沃奇2853,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