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内阻仪的探针有兄弟这么焊接的吗?

楼主(2025-04-27):
刷闲鱼刷到的,看着挺有创意。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这么干过?效果怎么样?有什么弊端?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错,夹子和探针两用

网友:
感觉这个很容易断。

网友:
这个创意挺有意思

网友:
有创意,有特点,有想法,有点意思啊,这都是细心的人才可以做到的。

网友:
看着很不错,有想法,探针的长度应该有限定才好

网友:
很显然 ,探针接触电阻并不稳定,用来测极小的电阻或许不靠谱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焊过探针,用一个固定的配合一个弹簧的,弹簧的短一些,实测不会因为弹簧的接触电阻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现在表笔也是发现越来越差

网友:
明显的,夹不住了!很松弛,没有快感!

网友A:
老牛这个做的更好些
【自制简单好用的四线开尔文转接头】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7aef289e85957586ae

网友:
再来个横向图看看更清楚了。

网友:
13楼这个创意更好了,学习了!

网友:
感觉容易触碰短路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牛这个做的更好些

这个越看越妙,马上模仿一个。

网友:
果然坛子里都是肯动脑子的人儿

网友:
没有弊端,如果顺着夹子的方向焊就更美观了

网友:
咱一般是配3套测试头,开尔文夹,电池夹,探针夹,需要那个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