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IP112H_晶晨S905L3A(B)_安卓9.0_2+8G-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5-04-27):
海信IP112H_晶晨S905L3A(B)_安卓9.0_2+8G-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提示、提示、提示】:

1、此盒子不用短接,把刷机工具和驱动安装好后---打开刷机软件(默认打勾)----选好刷机包-----盒子先插USB线连接电脑 --- 通上电源 后按开机键----自动会出现驱动。

2、特别提示下,USB插右下孔才能识别,插上usb 打开电源后3秒内点击开始 刷机,不然USB会断开。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1《晶晨S905L3A(AB) _9.0_原生设置无密码_通刷固件包》 或者  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6《海信盒子(IP)固件合集》>海信《IP112H》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错

网友:
收藏备用,这个盒子二货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