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佬看看臭鱼说的是MPPT电源,是真的MPPT还是只是一个隔离电源呢?

楼主(2025-04-28):
大佬看看臭鱼说的是MPPT电源,是真的MPPT还是只是一个隔离电源呢?感觉非常不好用,输入132V,输出只有52.5V,电流好小,又不稳定。是不是一个坑呢?

网友:
咋看着像拼搭的,面板和机壳格格不入

网友:
外壳看着一般,里面的料挺好的

网友:
起码内部还是很大厂,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是有点东西的,DCDC电路完整,应该是真的

网友:
看着不错 不像是山货

网友:
有单片机的话是mppt,没有单片机就是恒输入电压

网友:
应该是MPPT的,天合也算是专业光伏相关的专业公司了

网友:
100%正品,不用怀疑

网友:
不错,功率挺大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

网友:
看用料像最大功率跟踪电源。输出电流小,有故障元件,换功率管电容电阻,如果是单片机坏了难找。

网友:
满满登登的不假

楼主:
鱼主说还有几个,可以换一个试试,虽然用料不错,不过买的是旧的,花了185大洋。一开始用的时候有焦焦的味道,现在没有了,准备入手一个新的MPPT,有哪个大佬推荐一下呢?

网友:
印着天合光能,看着是品牌,不过其中一块板的元件空位和跳线,很是奇怪,大厂能干出这玩意来?会不是代工厂没出清的尾货,减配成别的电源转换模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