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是什么神器,补牙照一下几秒钟就干掉280?

楼主(2025-04-28):
查了一下算上进口的补牙胶也不贵呀,一分钟就干掉800,关键是三个牙的牙龈有缝处从没疼过呀。花了钱就学点知识,看看能不能自己动手省点钱。其余牙病问题想都别想了,设备投入非常大的,只是问这个快捷补牙问题。

大夫倒没保密,说进口补牙胶是一种光敏树脂材料,用那个灯烤几秒就能固化。什么原理呀,固化这么快,还不怕吃肚里。

网友:
学习了就可以自己补了

网友:
UV胶+紫外线固化,参考美甲灯

网友:
UV树脂和紫外线灯,如此而已

网友:
就跟我们用的绿油等一样吧,紫光灯一照立马固化,不然好长时间不凝固。

网友:
估计是紫外线 固化树脂,跟 光固化3D打印机一样的原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自己买,自己补牙,省钱啊,就是这东西有什么标准吗,补牙材料有毒吗?

网友:
自己补也不是不行,关键是怎么清理干净牙齿里的破洞,有些还要钻头打磨烂掉的地方,如果不清理干净就补,等于把细菌继续封在牙里面,过不了多久又继续坏

网友:
关键是那种光固化补牙胶能不能买到。

网友:
280还不贵呢。我们这市口腔医院,轻微的龋齿,稍微打磨,补上树脂就得300元。做根管那贵了去了,没个两三千下不来。如果再做个牙冠,得四五千了。

网友:
3年前补了一下牙齿,300一颗,就是类似这种胶补的,好像牙科补牙收费就没有便宜的,暴利行业。

网友:
材料不贵,手工费狠狠宰

网友:
看牙是暴力行业

网友:
材料不贵人工贵啊,有些人的嘴比之粪坑有过之而无不及,医生得保持面无表情一声不吭的做完全套!
当然说的不是楼主,统一定价罢了!

网友:
UV光固化的,那个树脂强度高,这个有配方问题,
UV灯应该技术含量没那么高了,波长对,功率强,散热跟得上就行

网友:
说能自己补的,都是没去补过牙的。
龋齿能自己清理干净么?清理不干净会在里面继续龋齿。。。固化后,咬合面自己能打磨吗?矮了还行,高了,就这两个牙能碰到。其他都咬合不了。

网友:
不就是紫光灯吗。

网友:
学起来省好多钱,哪天修机器不赚钱了就去修牙

网友:
前月两牙齿缺了点口。去牙科看,装两个牙套将近3000,暴利行业。

楼主:
楼上坛友回复都把问题说的太复杂了,我只是说牙齿外侧牙龈脱开有缝,也没疼过,好像是很容易自己搞。没说牙齿里面,里面大点的问题肯定搞不了。差点他要给补7个点,我问了一下价格吓一跳,7个点他2分钟干完了结账1900不傻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