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KingSpec SSD 32G拆颗粒先折腾了8G出来

楼主:
好久之前折腾的,因为一直没下文就库存U盘里,这次整出来发一下。
在当年2G4G时也算个小硬盘了

内部电路板,原来就是4个8G颗粒,算小硬盘了。

补焊一遍无果,怀疑是晶振问题,从其他U盘上拆了一个晶振,还是无用。

最终测试,芯片发热,盖白布。

当时没事从论坛上置换了一个U盘板底,想着能不能将颗粒利用起来

拆,手艺还行吧。

拆下的颗粒

无奈板底只能放一个颗粒,找到开卡软件,开卡成功。

并测试传输数据。

最后因没有合适的外壳,现在还封存在密封袋里待产。。

网友:
居然是走USB2.0的SSD

网友:
老古董的SSD主控

网友:
电影真是多,,不看U盘,看电影,,,哈哈

网友A:
可以四片叠一起,虽然没有那么厚的壳子能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四片叠一起,虽然没有那么厚的壳子能放进去!

没那个技术,没那个眼。。

网友:
小颗粒  也不错

网友:
我NAS保存的电影,4块 4TB的硬盘,装满了,还剩下300GB的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个技术,没那个眼。。

老论坛里有,我还跟着做过,也是32G的4片MLC叠一起,片选脚掰一下和边上焊一起就好了。
记录一下第一次做优盘闪存叠焊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论坛里有,我还跟着做过,也是32G的4片MLC叠一起,片选脚掰一下和边上焊一起就好了。
记录一下第一次做 ...

有看过这类帖子,记得如果颗粒或板子不同的话,引脚好像有的要一起焊什么的,如果我弄怕脑袋不够用。

网友:
我有个坏的32g的华硕协议的固态,也打算改一下,结果扔在箱底一扔好多年了

网友:
虽老,这是好片,读写太多而挂的?容量虽小点能用起来,不错!

网友:
叠焊试试呀

网友:
大佬试试 芯片 叠焊,两个共用一个,看能不能 容量加倍,反正也没有盒子。

网友:
有不少电影,小电影的、、、、鸟。

网友:
U盘里两片颗粒的见过,叠焊的也见过,四片的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哈,当初我们一起买电脑都是40G硬盘,后来同学人家买了160G大硬盘,我们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硬盘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两个晶振的频率不同,一个30M,一个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