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盘文件删不掉

楼主(2025-04-28):
8g u盘。快要10年没用了。刚刚拿出来,打算做个启动盘。
想删除u盘里面的文件。一共几十个,快要占满了。将确认没有必要的文件删除掉。一波一波的确认,一波一波的删除。
   还剩下最后不到一G文件的时候,想删除三个文档文件夹,可是明明选中了想删除,却没有反应。
  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又重新试了一次:还是选中删除没有反应。
  再试了一次,依然如故。
  从586时代我就开始使用windows了,好奇怪。
   难道是因为u盘是清华紫光品牌的原因?

网友:
格式化试试呢? 时间久远了,闪存存储是会失效的。

网友:
格式化试试?是不是u盘坏了

网友A:
有些病毒或者杀病毒的文件就是删不掉

网友:
估计是有畸形目录了,直接格式化然后全盘校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病毒或者杀病毒的文件就是删不掉

都是一些文档文件

网友:
可能已损坏,,建议重新量产

网友:
太久没有通电,如果是QLC之类的早坏了

网友B:
建议格式化一下,然后跑个圈测试一遍。如果格式化不成功,那就量产一下。

网友:
删不掉,重新量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格式化一下,然后跑个圈测试一遍。如果格式化不成功,那就量产一下。 ...

下载了ventoy,也安装到了u盘:结果打开u盘是空的

网友C:
不能格式化基本可以换新了

网友:
太久没有通电,长久保存数据不要用U盘。

网友:
删不掉就格,我硬盘总提示在使用中弹不出来,删除这些文件也删除不掉,但有时候能格式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格式化基本可以换新了

ventoy格式化成功,没有提示任何异常

网友:
U盘长时间不上电,文件损坏,格式化应该就好了

网友:
直接做启动盘,会自动格式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entoy格式化成功,没有提示任何异常

这么多坛友建议你格式化一下,你非要用ventoy,你就不能用系统自带的功能尝试格式化一下嘛?看这帖子都累。
如果系统的格式化功能正常的话,再拷贝文件进出试试。
如果系统的格式化功能无法正常完成,或者拷贝文件不正常,那就是U盘坏了。看看主控,找个量产工具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ventoy,也安装到了u盘:结果打开u盘是空的

最好再做一次全盘读写跑圈校验。

网友:
格式化试试  不行 就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