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S3 Arduino开发指南》 第八章 KEY实验

楼主(2025-04-28):
第八章 KEY实验

上一章,我们介绍了ESP32-S3IO如何作为输出功能,实现LED闪烁。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ESP32-S3IO口作为输入。我们将利用板载的boot按键,来控制板载的LED灯亮灭。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将了解到ESP32-S3IO口作为输入口的使用方法。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8.1 GPIO输入功能使用
8.2 硬件设计
8.3 软件设计
8.4 下载验证

8.1 GPIO输入功能使用
8.1.1 GPIO输入模式介绍
首先回顾一下:在上一章也提及到pinMode函数,要对数字I/O进行检测,首先把I/O设置为输入模式,然后使用数字I/O检测函数为digitalRead函数检测外部电平状态。当外部输入高电平时,返回值为1;当外部输入低电平时,返回值为0
pinMode函数设置I/O为输入,有三种选择:INPUTINPUT_PULLUPINPUT_PULLDOWN。这里简单设置的依据就跟这个按键电路相关。当我们存在上拉或者下拉按键电路的情况时,可以直接选择INPUT;如果当前的按键电路需要内部上拉电阻,这时候选择INPUT_PULLUP;如果当前的按键电路需要内部下拉电阻时,这时候选择INPUT_PULLDOWN。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上拉电阻电路、下拉电阻电路、内部上拉电路和内部下拉电路。
上拉电阻电路,如下图所示。
8.1.1.1 上拉电阻电路图
当按键开关断开时,即没有被按下时,ESP32S3IO0通过电阻和3.3V电源相连接,产生高电平,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1。当按键开关闭合时,即按下按键时,ESP32S3IO0的电压和地相连接,产生低电平,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0。电路中的1KΩ电阻成为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电路,如下图所示。
8.1.1.2 下拉电阻电路图
当按键开关断开时,即没有被按下时,ESP32S3IO0通过电阻和地相连接,产生低电平,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0。当按键开关闭合时,即按下按键时,ESP32S3IO0的电压和电源3.3V相连接,产生高电平,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1。电路中的1KΩ电阻成为下拉电阻。
当数字输入引脚的工作模式设置为INPUT时,读取按键值,一定要在电路中设置一个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电阻的阻值一般可以为1~10KΩ。采用上拉电阻时,当按键断开时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1。采用下拉电阻时,当按键断开时,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0
内部上拉电阻电路,除了上述的两种电路外,在ESP32S3控制器内部还集成了上拉电阻,通过在pinMode()函数中设置mode参数为INPUT_PULLUP来启动内部上拉电阻。
启动控制器内部的上拉电阻后,按键开关电路就可以省略外接电阻。
内部上拉电阻电路,如下图所示。
8.1.1.3 内部上拉电阻电路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开关断开时,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1;当开关闭合时,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0。
当采用内部上拉电阻电路时,按键的一端和数字引脚相连,另外一端和地相连。
内部下拉电阻电路,在ESP32S3控制器内部除了集成上拉电阻,还有下拉电阻,通过在pinMode()函数中设置mode参数为INPUT_PULLDOWN来启动内部下拉电阻。
启动控制器内部的下拉电阻后,按键开关电路就可以省略外接电阻。
内部下拉电阻电路,如下图所示。
8.1.1.4 内部下拉电阻电路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开关断开时,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0;当开关闭合时,digitalRead(0)函数的返回值为1。
当采用内部下拉电阻电路时,按键的一端和数字引脚相连,另外一端和VCC相连。
8.1.2 独立按键简介
几乎每个开发板都会板载有独立按键,因为按键用处很多。常态下,独立按键是断开的,按下的时候才闭合。每个独立按键会单独占用一个IO口,通过IO口的高低电平判断按键的状态。但是按键在闭合和断开的时候,都存在抖动现象,即按键在闭合时不会马上就稳定的连接,断开时也不会马上断开。这是机械触点,无法避免。独立按键抖动波形图如下:
图8.1.2.1 独立按键抖动波形图
图中的按下抖动和释放抖动的时间一般为5~10ms,如果在抖动阶段采样不稳定状态可能出现一次按键动作被认为是多次下的情况。为了避免抖动可能带来的误操作,我们要做的措施就是给按键消抖(即采样稳定闭合阶段)。消抖方法分为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我们常用软件的方法消抖。
软件消抖:方法很多,们例程使用最简单的延时消检测到按键按下后,一般进行10ms延时,用于跳过抖动的时间段,如果消抖效果不好可以调整这个10ms延时,因为不同类型的按键抖动时间可能有偏差。待延时过后再检测按键状态,如果没有按下,那我们就判断这是抖动或者干扰造成的;如果还是按下,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按键真的按下了。对按键释放的判断同理。
硬件消抖:利用RC电路的电容充放电特性来对抖动产生的电压毛刺进行平滑出来,从而实现消抖,但是成本会更高一点,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我们推荐使用软件消抖即可。
8.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通过开发板上的boot独立按键实现LED的亮灭。
2. 硬件资源
1LED
LED-IO1
2)独立按键
BOOT-IO0
3. 原理图
独立按键硬件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8.3.1 独立按键与ESP32-S3连接原理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BOOT设计为采样到按键另一端的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8.3 软件设计
8.3.1 程序流程图
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8.3.1.1 程序流程图
8.3.2 程序解析
1. key驱动代码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KEY驱动源码包括两个文件:key.cppkey.h
下面我们先解析key.h的程序,我们把它分两部分功能进行讲解。
由硬件设计小节,我们知道KEY按键在硬件上连接到IO0,我们做了下面的引脚定义。
/* 引脚定义 */
#define KEY_PIN       0   /* 开发板上KEY连接到GPIO0引脚 */
为了后续对KEY按键进行便捷的操作,我们为KEY按键操作函数做了下面的定义。
/* 宏函数定义 */
#define KEY           digitalRead(KEY_PIN)    /* 读取KEY引脚的状态 */
KEY是读取对应按键状态的宏定义。用digitalRead函数实现,该函数返回值就是IO口的状态,01,代表的是低电平或高电平。
下面我们再解析key.cpp的程序,这里只有一个函数key_init,这是KEY按键的初始化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初始化KEY相关IO
* @param
* @retval
*/
void key_init(void)
{
    /* 结合原理图设计,按键没有按下时,KEY引脚检测到的是高电平 */
    pinMode(KEY_PIN, INPUT_PULLUP);    /* 设置key引脚为上拉输入模式 */
}
KEY按键的引脚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默认情况,读取到的是高电平。
2. 02_key.ino代码
在02_key.ino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
* @brief   当程序开始执行时,将调用setup()函数,通常用来初始化变量、函数等
* @param
* @retval
*/
void setup()
{
led_init();   /* LED初始化 */
    key_init();    /* KEY初始化 */
}
/**
* @brief     循环函数,通常放程序的主体或者需要不断刷新的语句
* @param
* @retval
*/
void loop()
{
    if (KEY == 0)    /* 读取KEY状态,如果按下KEY */
    {
        delay(10);
        if (KEY == 0)
        {
          LED(0);     /* LED引脚输出接低电平,点亮 */
        }
    }
    else             /* 读取KEY状态,如果KEY没有按下 */
    {
        LED(1);      /* LED引脚输出接高电平,熄灭 */
    }
}
在setup函数中,除了要调用key_init函数对KEY进行初始化,还要调用led_initLED进行初始化。接下来,在loop函数中,当按键被按下时,会调用delay函数等待10毫秒实现消抖作用,然后再次确认按键状态,如果按键确实被按下,点亮LED。如果按键没有被按下时,就会熄灭LED。然后程序进入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的循环中。
8.4 下载验证
下载完之后,通过BOOT按键来控制LED灯的亮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