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空调移机问题

楼主:
今天要搬家了,5月1号房租就到期了。还有两台空调需要搬走,美的那台老机用的是r22,5米的管子。海尔的用的是r32,三米的管子。以前自己移过一回美的,最近在某音上看到说自己移机容易爆炸,有点害怕,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那么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早干嘛去了?因为前段时间气温低,室内温度更低。空调制冷不太好搞,加上胳膊又受伤,休养了一个多月。

网友:
变频机好像不太好搞。。。

网友:
变频机好像不太好搞。。。卡了,发了两回,算纯顶吧

网友A:
变频机好像要抽真空

网友:
R32,有风险的,

网友:
R22制冷剂的安全可以不抽真空,直接使用制冷剂排空,R32易燃的制冷剂,必须抽真空,抽的不好或者泄漏是有可能爆炸起火的。

网友B:
22机收氟后随便拆,32的看是不是铝管,铝管的话要小心,先关闭高低压阀门,然后慢慢拧开高压管,让气漏一点出来,如果立马冒黑烟有自然趋势就拧紧然后扔了吧,仅仅是漏气的话拧紧正常流程会收冷媒到外机就可以直接拆机了!

网友:
有抽真空的泵可以自己移。操作过程中别有明火

网友:
找人移吧,据说有些冷媒会自燃呢,另外,如果是楼房要高空作业的话,还是找有资质的公司来移,莫找个人,差不多少钱的

网友:
的确有危险

网友:
R22的随便移机,不需要抽真空。
步骤:开机后把空调制冷调到最低温度,风量开到最大,运行5分钟后到室外关闭高压阀门(细管),关闭后等1分钟后再关闭低压阀门(粗管),关闭好后通知室内人员直接把插头拔掉,就可以拆下铜管用胶带包裹好了。

网友:
R32有风险,R22无风险,R410是混合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海尔的人来,有的钱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机好像不太好搞。。。卡了,发了两回,算纯顶吧

哦,变频的这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机好像要抽真空

还是花钱请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机收氟后随便拆,32的看是不是铝管,铝管的话要小心,先关闭高低压阀门,然后慢慢拧开高压管,让气漏一点 ...

我并不是怕花钱,而是怕有的心思坏的人给我把管子给掰弯了。既然这样,还是花钱请人弄吧。

网友:
听你们说R22制冷剂安全,我特意又看了楼主的是R22制冷剂

网友:
没事r32的抖音有移机视频,拆的时候和r22一样,装的时候需要抽真空,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网友:
移过两次,没什么感觉,也没有抽真空,只是排水空了一会儿。

网友:
收弗和定频一样,安装要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