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科德定时器改装8025晶振的一个现象

楼主(2025-04-28):
手里的科德定时器原来走时较快,所以前两个月改装了8025进去,很简单的操作就是把供电直接在内部的镍氢1.2v的后备电池上,然后输出脚接到主板晶振的一个输入脚(原来的晶振剪断一个脚,另一个脚还在主板上)。改后两个月了一直走时准确,但是昨天中午下班回家发现这个定时插座没有工作,屏幕不亮。拆开测量;里面的镍氢电池已经没电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8025耗电造成的,还是电池到了寿命。另外也不知道插座通电时是不是会给后备电池充电?打算先买个电池换上看看。

有没有坛友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8025这么耗电的么?

网友:
买了好几个8025,到现在还没改过

网友:
8025的电量本身就不大,只是保持断电一会儿时间,检查一下供电线路是不是有漏电存在。

网友A:
我的是电池废了,早期的插座,空间比较大,换个7号镍氢解决

网友:
看帖想起来我手里还有机械款的科徳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池废了,早期的插座,空间比较大,换个7号镍氢解决

是的,下午上班找到一个帮同事换剃须刀剩下的电池好像是7号大小。换上后正常了。一直放在厨房用的,表面比较难看了。一会好好擦擦。

网友B:
看看那个大电容有没有坏了。主要供电还是经过这个电容的。

网友:
可以串上万用表测测断电时电池的输出电流。

网友:
成色乌克兰啊

网友:
定时器里常用的是60mAh镍氢或镍镉小电池,容量很小,加上电压又低(1.2V),很容易就放电到时钟无法正常运行的地步。俺的做法是改成CR2032纽扣电池供电(容量没测过,据说可达200mAh,),并加上一个微功耗贴片LDO转成1.5V给定时器芯片供电(LDO自耗电约2~3uA)。改动后一两年都不用换纽扣电池,也不需要一直插在市电上充电。

网友:
这定时器我也有一个 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那个大电容有没有坏了。主要供电还是经过这个电容的。

好的,有空测测看

网友:
8025耗电不大呀

网友:
这种定时器长时间不使用会耗尽里面的时钟备用电池,最好隔段时间插在电源上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