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l2420硕日代工如果牌mppt显示屏DIY

楼主(2025-04-28):
买了两块ml2420改了蓝牙,买了一块隆基505w光伏板,放老家给4路监控一个录像机,供电配一个8s40ah磷酸铁锂1度电和一个7s40ah电池组储能,已经正常工作两个多月了,连续充放电30多度电,远程查看只能通过监控查看库伦计数据一直先找到原装屏,前几天突然发现有卖屏幕点进去一看卖完了,后面连续几天有空就去查看,突然发现有货了果断下单可惜只有一块,想着自己再diy一块

网友A:
楼主 有两个问题 1 硕日那个板子怎么给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池包充电?
2、隆基的板子网上买的 发个链接 谢谢

网友B:
没看明白另一块屏是怎么实现的,走的蓝牙协议还是?

网友:
我也买了两块ML2420,一直没有折腾呢,就等你们的成熟方案了。

网友C:
厉害了,都能搞到匹配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两个问题 1 硕日那个板子怎么给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池包充电?
2、隆基的板子网上买的 发个链接 谢谢 ...

隆基板子已经下架了当时特价500不到包邮到家

网友D:
方法不错,可以远程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两个问题 1 硕日那个板子怎么给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池包充电?
2、隆基的板子网上买的 发个链接 谢谢 ...

电池切换搞了63A接触器主触点带常闭的,根据充电放电电流切换,电流为0时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另一块屏是怎么实现的,走的蓝牙协议还是?

红圈的三个点加gnd加电源接到mppt排阵从下往上数3-4-5脚这显示屏com脚位还需要改一下还没完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红圈的三个点加gnd加电源接到mppt排阵从下往上数3-4-5脚这显示屏com脚位还需要改一下还没完成 ...

还有mcu要拆掉标B2.2这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可以远程监控。

只能看看不能控制,最近在研究小米带红外发射的控制器加433射频模块,远程按动按键实现远程查看其他参数,再搞个小主机远程开机通过ttl转usb电脑远程操作调参数,能力有限只能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隆基板子已经下架了当时特价500不到包邮到家

就是这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都能搞到匹配的屏幕

卖家那里总共卖出去14片就下架了

网友E:
厉害了,光伏板流行了, 大家都来搞起,也许交流更多

网友:
我能发言吗?

网友:
1块钱一瓦 真划算 我去看看这家其他的

网友F:
如果全新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全新的还可以

全新a品,我上官网查过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光伏板流行了, 大家都来搞起,也许交流更多

去年开始光伏板降价了阿里巴巴量大的话大概在0.7元每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