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包了的锂电某些特性与碳性干电池一样

楼主:
电池情况:电池是2017年买的X威14串48V 12Ah黄面包电池拆出来的,2019年拆的拆下来的时候还没有鼓,
拆下后几乎没有用过一直放着,现在拿出用已经鼓了,但是不是像其他的拆下鼓包了的一样,
其他鼓包的电池是电池内部释出了大量气体,电池就像充了气一样,这块电池只有极少量的气体释出,只是在电池的一侧局部鼓了。

正面看电池没有明显鼓包

一侧看与正常电池外观无异

另一侧看

特写

鼓包了的锂电某些特性与没电了的碳性干电池一样,就是按压电池电池的内阻会减小,电压升高。
以前我使用碳性干电池用完电后,把电池压扁就又能使用一段时间。

如果压住不松灯珠就一直会亮,松开后灯珠就会慢慢熄灭,

网友A:
一般都是气体膨胀,这种鼓包的确少见,再按压几次会不会噗冒火

网友:
压力转化为电力

网友:
一般充放电几次会有好转

网友:
软包亏电就容易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气体膨胀,这种鼓包的确少见,再按压几次会不会噗冒火

按压了好多次,两年前就试过脚踩也没有爆,那块鼓包了的电池与这块同属一组电池,那次把电放完到0V再把气放出,然后用手按压电池才发现电池又会有电压,再用脚踩用美工刀片短路电池竟然还能把刀片烧红

网友B:
这小灯泡现在也不好找了,是车上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灯泡现在也不好找了,是车上用的吗

灯珠是以前老式手电筒上用的

网友:
把膜压坏了就隐患大了,小心喷火!

网友:
哎呀呀,衣服都撑破了啊。。。。。。

网友:
过放也会鼓
我有块小的软包,不耐用了
想着冬天拿来做吸收静电的
接电阻放电
放的差不多之后,直接导线短接
肉眼可预见的速度很快鼓起来了

所以很多充电宝长时间不用就自己鼓起来了
就是因为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放也会鼓
我有块小的软包,不耐用了
想着冬天拿来做吸收静电的

过充会鼓得更快

网友:
还真有点问题

网友:
现在保护板也有,充电器也带保护,过冲情况反而比较少了,大多是饿胖的

网友D:
是不是软包的容易发现鼓包,圆柱的18650等即使胀气了也不容易看出来啊?

网友:
就是按压电池电池的内阻会减小,电压升高。  一般长期存放,不要满电或亏电,50%左右就可以

网友:
鼓包了就不安全了。

网友:
电池参数已经下降了

楼主打算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参数已经下降了

楼主打算做什么用

没有具体的使用场合,就是放手边做临时电源测一下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软包的容易发现鼓包,圆柱的18650等即使胀气了也不容易看出来啊?

圆柱的有排气阀,气压超过安全值阀门就自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