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想给C盘再增加100G容量,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25-04-28):
一块西数nvme  M.2的硬盘512G。买的时候,请商家装了个WIN10系统。由于没讲清楚,商家只给C盘分了100G空间。

现在一段时间用下来,发现C盘空间不够了。现在想给C盘再增加100G容量,用什么软件比较安全可靠?想请大神们
提供点建议。

网友:
把C盘的数据移走即可,C盘数据越多越慢

网友:
用DiskGenius,可以无损调整c盘空间。

网友:
DiskGenius
或者
PartAssist

网友:
微软自己的 磁盘工具 就行

磁盘管理  里

网友:
DiskGenius就可以,要调整容量C盘以外的盘空间要足够

网友:
不想另外装软件,或者对其他软件不熟悉,就把除C盘以外其他盘的数据挪到移动硬盘,用WINDOWS自带磁盘管理删除其他分区,扩展C盘到合适大小,剩下的再新建分区。如果是我的话,512G最多分两个区,有别的硬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整个盘都做为C盘

网友:
用傲梅分区助手也能办到。

网友:
梅奥分区助手,全中文的操作界面。

网友A:
清理垃圾文件才是正解,用电脑如果不懂得清理维护,再大的硬盘都不够用。
建议如下操作:
手动将“用户\你的用户名” 文件夹下的文档、桌面、下载等的路径剪切到其他分区。特别是文档里面,有微信、QQ等的记录文件,动不动就几十G。
使用Dism++ 清理无用组件或文件,释放磁盘空间
使用CCleaner、无影无踪等垃圾清理工具,清理各种软件使用记录、缓存。
最后使用SpaceSniffer或WizTree等图形化磁盘空间管理工具,找一些可疑的大文件,删掉。

网友:
DiskGenius(硬盘分区及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DiskGenius!6年前为恢复硬盘数据,我注册买了正版。这个软件可以把其它逻辑盘的空余空间划拨到你需要扩大空间的逻辑盘。

网友:
最好是GHOST出来,然后重分区,再GHOST回去

网友:
上面几楼已经说了,不难

网友:
c盘和其他盘符在同一个硬盘上很多软件都可以

网友:
找到临时数据,删掉即可

网友:
很简单,用DG即可,但是要想好优化步骤,否则会多拷贝很多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垃圾文件才是正解,用电脑如果不懂得清理维护,再大的硬盘都不够用。
建议如下操作:
手动将“用户\你 ...

再怎么清理垃圾文件效果都不会好,,,恢复系统备份或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