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压计准确度的评价体系,及NIBP相关的理论建立

楼主:
近日看到很多坛友纠结手头电子血压计是否准确,以及无法形成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这一领域正好是本人从事专业领域范围内,故发一贴介绍。

本帖分三个部分:
一、简要介绍NIBP理论建立基础及各种测量方法的差异
二、NIBP模拟器简要介绍及功能组成
三、电子血压计分布压力值实际评判实操

一、血压测量技术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两大类:侵入式血压测量和非侵入式血压测量。侵入式血压测量是将导管插入受试者的动脉。导管尖端可能装有压力传感器,也可能充满液体,并将血压通过液体传输到外部传感器。受试者动脉内液体压力(血压)的变化被称为侵入式测量。这种技术也被称为直接测量,因为被测参数直接与传感器耦合。非侵入式血压测量有多种实现方式。通常,它会使用一个可充气的袖带缠绕在受试者的肢体上。袖带以可控的速率充气和放气,并观察受试者的生理参数。听诊法和示波法是众所周知的非侵入式血压测量方法。这些方法是间接的,因为它们不直接与动脉耦合。

柯氏音法:听诊技术基于血流经袖带所包围的动脉时产生的声音。这些声音被称为柯氏音 (K)。在手动血压测量中,这些声音由人工观察者使用听诊器检测。自动血压监测仪使用音频传感器(麦克风)将柯氏音转换为电信号。袖带充气至阻塞动脉的程度。袖带内的压力降低。首次检测到柯氏音时的袖带压力即为收缩压。监测仪持续降低袖带压力,直到柯氏音消失。此时的袖带压力称为舒张压。

示波法:示波法血压计不使用柯氏音来确定血压。示波法血压计监测血液流经动脉引起的袖带压力变化。监测器将袖带充气至足以阻塞动脉的压力。即使动脉阻塞,心脏对动脉的泵血也会导致袖带基线压力出现微小的压力脉动。监测器以可控的速率降低袖带压力。随着袖带压力下降,血液开始流经动脉。血流量的增加会导致袖带内压力脉动的幅度增大。这些压力脉动的幅度会随着袖带压力的降低而持续增大,直至达到最大幅度,此时,它们开始随着袖带压力的降低而减小。脉动幅度最大的袖带压力称为平均动脉压 (MAP)。
脉动幅度的变化方式通常被称为脉动包络。包络线是一条假想线,连接每个压力脉冲的峰值并形成轮廓。监测仪使用各种技术观察包络线的形状,以确定舒张压和收缩压。

听诊法与示波法的各自特点:

听诊反应基于用麦克风听到的声音。袖带充气至远高于收缩压的压力。当袖带放气时,观察者(或自动监测器)聆听克氏音的出现。首次检测到克氏音时的袖带压力被视为收缩压。详见下图中,一些较小的克氏音出现在收缩压点之前。在许多情况下,存在一个阈值。在活体受试者中,克氏音从非常低的水平跃升至非常高的水平的点更为典型。随着袖带继续放气,直到达到舒张压点,克氏音幅度变化不大。此时,克氏音幅度会急剧下降。

如上图中所示,示波法脉搏幅度也呈现持续变化的趋势。脉搏幅度没有出现突变点,但有一个峰值。普遍认为,峰值脉搏幅度时的袖带压力即为平均动脉压 (MAP),而这个数值不易通过听诊法确定。

与袖带内静态压力相比,示波脉冲(以下简称脉冲)的幅度非常小。如下图所示,这些脉冲在袖带压力波形上呈现为非常小的尖峰。这些脉冲以放大形式显示,去除了袖带压力的影响,以显示幅度随袖带压力的变化。在下图所示示例中,袖带压力为 115 mmHg 时,峰值脉冲幅度为 2 mmHg。通常,峰值脉冲幅度是其发生时袖带压力的 1-3%。因此,监测仪必须能够去除较大的静态袖带压力来测量单个脉搏。由于脉冲非常小,因此可能会出现伪影,掩盖脉搏。患者运动和呼吸是监测仪必须剔除的常见伪影。当袖带压力很高时,脉冲幅度较小。随着袖带放气,脉搏幅度增加至最大值,然后减小至最小值。

二、NIBP模拟器实物如下图所示

下图是该分析仪的内部简易结构图

三、下面引用一张*甲医院评判压力值分布表为依据,尝试实际压力分布测试

模拟器压力梯度设定值

实际输出显示值

综上所述,评价一款电子血压计压力值是否准确应该测试其全量程范围内的压力值梯度分布范围,才能作为判断依据,而不是单一测量某一档量程范围内的压力值作为评判依据,更不能绑在人身上用做参考,只有科学、严谨的测试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建议先检查外部袖带,最好购买原厂推荐袖带,虽然有些老同志说远古时代的橡皮袖带也是能使用,但这是临时解决方案,不能用于长期使用,因为每一款型号的电子血压计其设计的袖带容量和袖带厚度是和压力传感器灵敏度相关的,若有长期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习惯应该定期保养、检查内部气泵、电磁阀泄漏率、启动开关导通性能等常见的故障点,并结合压力传感器使用逾期寿命时间计算,才能做出最佳判断依据.
不可盲目迷信某些进口品牌或国内大厂,只有集合自己使用,客观、理性、严谨的分析才能做出结论

网友:
感谢专业的解惑,谢谢分享

网友:
有点高深,非专业的不明就里~
据说水银血压计靠谱,但是有个疑问~听力不同的(如青年与老年耳背者)人,是不是前者‘听’出来的高压值要比后者的高?低压值比后者的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