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小白求助帖 这柄电钻可能是日立品牌 还有继续使用的价值吗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名工具小白。最近想要自己做一个床,翻出以前的电钻。这柄电钻可能是日立品牌的,使用镍氢电池。我想将其配齐配件,还需购买电池充电器40元,以及一系列批头。请问这把电钻还有继续使用的价值吗,还是重新购买一把新的电钻更好?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如果电池可以用那就接着用,如果电池不行了,果断卖二手,买个国产公模无刷的都比它强多了。

网友:
重新买吧,这东西不值当

网友:
40能买国产无刷电钻了,说降维打击不过分吧

网友:
有些价值,主要看你工况,,
1、看不到有没高低速,如果有,那实际体验比买公模的无刷肯定要好用,家用且这个寿命更久

这玩意缺点是没轴锁,拧夹头操作不便,还很容易锁不紧。
应该也不带棘轮自锁,如果用来锁批头,日常用还行,作业掉批头就很烦躁了。

买啥充电器呢,研究下电池仓,直接上锂电,,9.6V镍氢电池,放电范围应该是在8-9.6V,你直接用2串锂电(可能会没原装的暴力)或者3串都行(会比原装的暴力,不过分堵转,也不会有问题)

你买其他的工具,也是要买电池,电池主打是一个贵,或者垃圾,或者贵加垃圾,自己不会diy,就得堵商家良心。基本没便宜的,

网友:
直接买把新的好了

网友:
这种老货闲鱼上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先挂个50。然后再花25去买个有刷的电钻。

网友:
这成色,可能伊拉克加叙利亚了!六七十那 4815 东大通用款不香么?

网友:
5楼大师说得对,都是实际使用的痛点:
-高低速,看样子应该是单速,拧拧螺丝还行,打孔转速就低了效率不行;
-钻夹头,是2截的,更换钻头或批头需要双手拧紧;不如单杯夹头单手即可拧紧;
-主轴锁,看样子也不会有,这点实用在拆装钻头和手动拧紧螺丝时;
-电池,这是关键,考验自制技术或花费金钱,自制或买新都不会省钱

建议买新吧,花费肯定比自制少,想要的功能也齐全

网友:
如果资金充足,还是建议买无刷电机的电钻吧

网友:
就是泛音来了,那个古老的技术也干不过现在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