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找到了读卡器牛屎芯片的母亲,还知道了它的大名

楼主(2025-04-28):
这是不想拆,自己都会脱光打滚卖萌的牛屎芯片读卡器

是不是好奇,这读卡器芯片制造商是何方神圣?

数码之家有名的 ChipGenius (芯片精灵)都看不穿它

没想到,插入Mac在系统信息,USB那里看到了它叫 mxtronics

必应一下,就有人认领了,官网不采用https,很有政府网站的范

敢情这还是贵公司的独苗,而且,学习到了俗称牛屎芯片的科班叫法,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Die封装的含义:在半导体制造中,die 是指切割后的单个芯片,它是未经封装的裸芯片。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硅片,上面集成了所有的电路功能
Die封装:通常是指将裸芯片(die)直接用于某些应用。翻译过来这不就是俗称牛屎芯片的生动描写吗!

网友A:
LZ的钻研精神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钻研精神够厉害

奇特的是,这读卡器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看不到芯片型号
插Mac上无意中发现的,可能苹果要求比较严格,必须提交制造商

网友:
Die就是从晶圆切下来的最小单元,或者叫晶粒。
一般半导体芯片封装大概两个过程,一个叫Die-bond,就是把晶粒用导电银浆粘贴在基板上,之后进行热固化,树脂银浆就坚固了;
另一个交Wire-bond,就是用金线,18ul-25ul(或者大概10mil直径)把芯片的焊盘跟基板的焊盘进行裸线的焊接。
两个完成之后,放进封装模具使用树脂胶进行包裹后进行热固化,
光芯片类的一般就没有最后一步,使用陶瓷或者可伐合金进行外形封装

网友:
学到了很多,感谢以上各位朋友

网友B:
上学时,
邦定的TF读卡器我前后买过好几个,有飚王T恤型的,飞毛腿川宇世友品胜的,还有没牌子的超薄
价格都是几块钱,但寿命都不超过三个月,可能厂家也算过大多数用户的平均使用次数
在保内不坏而且保修要运费,很多用户就算了,所以这个产品线算是做砸了

后来买硬封的读卡器,十来元的飚王风云,飚王魔豆,飚王彩贝,都相当耐用,现在还能用

还有最坑的买过软驱位读卡器,老库存居然是USB1.1,拷贝文件等得急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
邦定的TF读卡器我前后买过好几个,有飚王T恤型的,飞毛腿川宇世友品胜的,还有没牌子的超薄
价格 ...

你也算老资历了,用过这么多读卡器

网友C:
早期的牛屎 好像是 电子表、游戏机卡、计算器 上面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算老资历了,用过这么多读卡器

我淘宝好注册得早,同学和亲戚都让我代买,可惜那时不懂赚差价,也没有一淘返利,
然后同学用坏了我还要帮忙联系售后,那时也不懂7天无理由
质保换货还要自己出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牛屎 好像是 电子表、游戏机卡、计算器 上面常见

那时候是高科技,资料太少,觉得高不可攀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是高科技,资料太少,觉得高不可怕的样子

也不算,只是技术上感觉牛逼的牛屎,,价格还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
邦定的TF读卡器我前后买过好几个,有飚王T恤型的,飞毛腿川宇世友品胜的,还有没牌子的超薄
价格 ...

我发现牛屎芯片寿命特长,不像你说的读卡器牛屎,那么短命
楼宇对讲门铃,我发现储存铃声的芯片就是牛屎
一年四季气温不断变化,湿度也变化
十年八年也不坏

我买牛屎芯片读卡器,不是为了用,它是外壳提供者

网友:
牛屎现在比较少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牛屎芯片寿命特长,不像你说的读卡器牛屎,那么短命
楼宇对讲门铃,我发现储存铃声的芯片就是牛屎
...

可能在使用干电池的场合牛屎耐冲击
但牛屎读卡器我用坏这么多,怀疑是不同但电脑USB接口插拔有,有的会产生瞬间大电流,牛屎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在使用干电池的场合牛屎耐冲击
但牛屎读卡器我用坏这么多,怀疑是不同但电脑USB接口插拔有,有的会产 ...

有道理,读卡器可能与上电和断电有关
楼宇单元门对讲系统,不是干电池,但你的分析提示我,一直供电的场合,比较适合Die封装的使用

网友:
windows本来就不显示 usb class 设备的制造商,不仅限于u盘,用自带的驱动的各种东西(鼠标键盘,声卡等)都不显示,想研究需要usblyzer这样的软件,不建议一般人安装,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速度如何?是否值得入手?

网友:
牛屎本无错,只是劣币逐良币,厂商无限缩减成本,保护电路都省了,连滤波电容都省了,esd保护也没有,耐浪涌性能下降,不坏才怪,你看笔记本上的读卡器有几个坏的

网友:
这网站页面~~~,公司还在吗?

网友:
楼主探索精神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