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一台很老的龙威305D电源

楼主(2025-04-28):
办公室搬家,这台电压电流调整失灵的老家伙被遗弃了,捡回来玩玩。拆开发现版本很古老,显示是两块板摞起来的的,每块板子一个7107。故障肯定是电位器、琴键开关失灵了。

网友:
里面还是很复杂

网友:
双竞7107大硬芯

网友A:
7107数字万用表上用过,这里电压电流各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7数字万用表上用过,这里电压电流各一块吧

对的,数码管那块上的是电压的,另一块是电流,基本和后来单板的电路一样

网友:
修修吧,还是能战的

网友:
好修,换上易损件满血复活

网友:
一直拍一块板,连个全面的布局图都没有,看啥哦

网友B:
只要变压器是好的就稳赚,电路故障比较容易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变压器是好的就稳赚,电路故障比较容易找

好象没变压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没变压器哦

只拍了显示部分,变压器、主板和其他版本基本一样,这个型号没有毫安切换,正在按照论坛里的方法改,改完再拍些整体照。

网友:
老东西很好的,修修吧,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能修好

网友:
最近电源出现很多啊。这还能用吗?

网友:
经典的pcb配色

网友D:
变压器的

不知道铜线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

不知道铜线铝线

老古董应该没有铝线

网友:
没看到外壳,板子怎么是303的?

网友:
这个还是值得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