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定时器做RTC,按键(去抖,长按,短按),发声-开源

楼主(2025-04-28):
定时器做RTC,按键(去抖,长按,短按),发声
AI8051U实验箱,实验目的:
1、熟悉如何管理 多文件项目
2、熟悉矩阵式按键扫描方法,含去抖动,短按,长按
3、了解使用74HC595控制 LED数码管
4、普通定时器软件模拟RTC,实现RTC的 时、分、秒控制
5、I/O控制无源蜂鸣器发声,
     按键 Key0 ~ Key7 按下时,发出对应的 Do/Re/Mi/Fa/So/La/Si/Do音符
6、扩展部分:如何实现长按键

实验现象:将本项目的HEX文件下载到Ai8051U的实验箱后1、在LED数码管上面低6位会动态显示当前的RTC时间2、按下两行4列的8个矩阵按键后   在LED数码管的最高位会显示当前的按键键码,并会发出对应的声音   同时会根据不同的按键发出不同按键音   (特别注意:需要将实验箱上“跳线3:蜂鸣器”的跳线连上,蜂鸣器才会发声)3、矩阵按键中的按键0,是RTC模式设置键   上电后RTC为正常工作模式,此时数码管动态显示RTC时间   按一次按键0,RTC会切换为小时设置模式,此时RTC的小时值会0.5秒闪烁一次   再按一次按键0,RTC会切换为分钟设置模式,此时RTC的分钟值会0.5秒闪烁一次   再按一次按键0,RTC会切换为秒钟设置模式,此时RTC的秒钟值会0.5秒闪烁一次   在按一次按键0,恢复为RTC正常工作模式4、矩阵按键中的按键4和按键5分别是上调键和下调键   只有在RTC的时/分/秒设置模式式,上调键和下调键才有效5、时钟设置模式时,长按按键4和按键5,可实现快速设置功能

网友:
Ai8051U不是有硬件RTC吗?且试验箱有32.768晶振

楼主:
深圳大学本学期,32位80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课,
8051U的硬件RTC还没讲到,先用普通定时器实现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