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直流无刷台扇x8pro改内置电池并加装电池开关

楼主(2025-04-28):
如题,这个x8pro确实静音好用还很轻巧特方便携带,现在加装电池做到户外使用。

材料:损坏平板中拆下的2并2串电池组,每片3.85v2500mah的软包电池重新打包成三串(加装电池后比18650电池轻不少)。这里用不上单串4.35v保护板改用4.2v三串保护板降额使用,理论容量11.1v×2.5=27.75wh,实际测试12L关摇头直到断电保护运行了80分钟。充电时适配器30w充电最大电流2.5a左右,理论上电池1c速率充电属于快充,由于是平板耐热高倍率专用电池实测充电时电池发热不大且36度比环境温度高十度。建议大家选择每节4000mah的电池组做到0.5c速率最为妥当,电池封装采用18650钢壳电池更加安全,保护板本身不贵也用好点的。最后提醒大家
补上主板空贴的R3 大小为1兆欧电阻才能正确显示电量。

虽然厂家优化了主板且电池时的静态功耗,但是依然有3ma左右的静态放电,所以加装了一个12v带灯自锁按钮开关,灯串连20k电阻使灯微亮,测的单独静态0.7ma,总静态电流大概3.7ma。亮度合适夜晚不干扰人休息,增加的静态电流也可以接受范围,用来提示电池接入。

意外发现:
发现主板一个设计小bug ,风扇上电瞬间摇头会动一下,应该是单片机程序设计上的bug,虽然不痛不痒但是显然这个不正确。

上图:

网友:
哈哈,周末我也来加电池

网友A:
这旧电池续航能力还可以。

网友:
发帖没有主题!看了半天是什么玩意儿,电风扇?

网友:
说 实话,自己能够动手的,就是很好很快乐的,还能A满足自己的任意想象。

网友B:
去年价格高位买了个永速遥控的落地扇。这个好像是台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价格高位买了个永速遥控的落地扇。这个好像是台式吧?

是今年新出的台扇

网友:
电扇加装电池使用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旧电池续航能力还可以。

电池续航确实还可以的,软包电池比同容量18650电池轻太多了,感觉不到增加了电池后的重量变化。

网友C:
楼主这个风扇在哪里买的?能分享个链接吗?看了有点意动。

网友D:
保护板买贵了 薅羊毛的话一两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风扇在哪里买的?能分享个链接吗?看了有点意动。

淘宝上搜索永速x8pro台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完全体现了本论坛的宗旨:折腾就是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买贵了 薅羊毛的话一两块一个

说的是下图这种款式三串保护板吧,这个确实便宜才2.8元。

楼主位采用的如下图这种款式7.5元,电池焊接点都转好镍片了,做功要好很多。还有就是设计方案不同自然价格不同。

网友:
看看续航能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价格高位买了个永速遥控的落地扇。这个好像是台式吧?

今年新出的循环扇台扇,用料比落地扇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风扇在哪里买的?能分享个链接吗?看了有点意动。

几个平台都有,都去看看那个更便宜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