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ny vivo SVS15键盘好多键不灵,是键盘坏了吗?

楼主(2025-04-28):
一台Sony vivo SVS15系列笔记本,发现好多键不灵,是键盘坏了还是驱动什么原因

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好多不亮

谢谢!

网友:
键盘插头拆下来清洁一下,我的sl410在实验室放着,腐蚀性气体侵蚀,好多按键不好使,开机报错,清清排线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进水或者时间久了没用,键盘里面几张塑料上面的排线腐蚀,

网友:
故障分析比较多,如老化接触不良,排线问题,驱动问题等,要自己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