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垃圾电源

楼主(2025-04-28):
收拾东西找出来的,想不起是哪的电源了。

轻飘飘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有焊接,一抠就开了,

就这么点元件

SF6051CTG,封装SOP7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datasheet没查到

网友: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这应该还行吧,算不上好,也不能说太差,能用几年也算不错了。

网友:
5V1A的,还是适合给小夜灯用

网友:
能用,只是功率小,控制电路不多,要多给被它充电的东西一点关心

网友:
好多运营商的终端设备都是这样电源(5瓦左右),12瓦及以上做工就很好了

网友:
勉强能用的水平

网友:
能用系列,充充电蚊拍之类随便用

网友:
凑合能用吧,够不上垃圾级别

网友:
这种充电头纹波肯定一塌糊涂,冲手机充电宝之类的就算了吧
小夜灯风扇什么的问题不大

网友:
不算垃圾,5V1A的,可以了,

网友:
给小夜灯或是电子钟之类的供个电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小功率可以用

网友:
这个就是垃圾电源,给普通的电器供电或充点勉强可以,贵重的电器最好别用

网友:
技术进步了,原件越来越少了

网友:
有芯片,能凑合用

网友:
垃圾东西,不值得折腾

网友:
也能凑合着用吧

网友:
几块的吧。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