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好像DC挂了,RT9193能买不?

楼主(2025-04-28):
接上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408-1-1.html

三天晚上突然间不能用了,关开关再打开瞬间能看到LED亮一下就灭了,充电也一样,昨天拿万用表打了一下输出发现有3.5V,我记得默认输出是2.8V的,怀疑可能是DC芯片坏了(毕竟1.5V升压芯片被我当降压用),刚搜到一个RT9193只要1毛多,还有就是该买2.5V的还是2.8V的,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网友A:
降压直接串二极管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直接串二极管试试啊

鼠标耐压应该是3.3V的,锂电充满4.2V,保护应该是2.8V,咋加二极管?

~~~~~~~~~~~~

网友B:
又不贵买几个装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贵买几个装上试试

又找到个1毛包邮的ME6206A25XG,下单了,不过引脚好像与升压芯片不一样…

网友C:
楼主大佬你好,我的那个鼠标光电传感器买回来了,换上彻底瞎了,不仅不会动了,左键右键也全都没用了。放弃了,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佬你好,我的那个鼠标光电传感器买回来了,换上彻底瞎了,不仅不会动了,左键右键也全都没用了。放弃 ...

这不科学…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个1毛包邮的ME6206A25XG,下单了,不过引脚好像与升压芯片不一样…
...

那就麻烦了,最好找引脚功能一样的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麻烦了,最好找引脚功能一样的代换。

应该没法一样,毕竟一个是升压一个是降压,不行就飞线,没什么大不了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科学…

有可能是我焊的时候把其他地方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我焊的时候把其他地方搞坏了

正好有理由换新的了,比如:

楼主:
老板说没有25的了,有28的,或者换UMW XC6206P252MR,大家说是选28的还是换x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鼠标耐压应该是3.3V的,锂电充满4.2V,保护应该是2.8V,咋加二极管?

正常来说3.3V应该是在2.5V以上都能用的,直接串一个4007二极管,大部分鼠标都能用,我改过一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3.3V应该是在2.5V以上都能用的,直接串一个4007二极管,大部分鼠标都能用,我改过一个,能用 ...

串了之后电压多少,毕竟慢点和接近保护电压差别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了之后电压多少,毕竟慢点和接近保护电压差别大…

最高时4.2-0.7=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时4.2-0.7=3.5V

高了,鼠标主控耐压好像是2.1到3.3,极限是3.6,我这个默认2.75,现在是3.5不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了,鼠标主控耐压好像是2.1到3.3,极限是3.6,我这个默认2.75,现在是3.5不工作… ...

那就再多串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再多串一个

压降这么大,3.5V的时候就输出只有2.1,芯片就没法工作了?

~~~~~~~~~~~~

网友:
这你都自己画的板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把电源部分改了,直接改成自己熟悉的降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降这么大,3.5V的时候就输出只有2.1,芯片就没法工作了?

锂电池电压低于3.6V就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