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DIY一个超级法拉电容的应急电源

楼主:
2.7V 720F单体的超级法拉电容,6个串联,总容量是120F,加了一个均衡板。为了增加过流能力在正负极相连的位置加了铜片,在铜片上还镀好多焊锡

为了保障安全我加了一个200A继电器,防止误触短路,这样更安全。

防水盒也买好了,各种零件也都到货了,五一回来以后搞起来。

网友:
坐等楼主大作!

网友:
为何我依然认为串联后电容值还是720F 电压16.2V

网友:
我的那个已经做好了,外壳是abs的那种

网友:
很实用,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A:
这个120F单独能启动2.0自吸的车吗?

网友:
120F能不能单独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20F单独能启动2.0自吸的车吗?

我没试过,但是我那时候电瓶废了,只有8v然后断定是电瓶内部铅板脱落了,应该算是报废了吧
1.8自吸的车,充满电启动两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