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捡的充电头

楼主(2025-04-28):
去年火车上捡了一个充电头,线已经烧坏了,充电头没有输出。

台钳一压壳就开了。

芯片上大大的一坨胶。请问胶有什么用途?散热?还是阻止散热?

除去胶芯片上的字看不清。

不知道哪里坏了,有懂得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
垃圾东西,不值得折腾

网友:
板子输出端烧黑了?

网友:
这东西不值得修,修好了也是垃圾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
[拆机乐园]嘛,就是看各种各样的拆机。
  这个头子100%是小寨货。不但有电气安全隐患【严重的比如:火灾】,而且【纹波控制】很糟糕——>长期使用损害手机。中国的国标说的是充电头子200mv以内纹波就算合格,但又没个具体指标。

网友:
我的经验
这种充电器在没有配重且轻飘飘的,
功率不足纹波爆炸

只适合给不值钱的小风扇小夜灯供电

曾今年少无知用垃圾品胜充电器充坏一个三星手机

就养成了给手机充电前仔细检查充电器的习惯

网友:
火车上捡到的那就找机会仍回火车上。

网友:
看起来应该没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种充电头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谢谢大家!让它回归垃圾桶吧。

网友:
一看正面感觉还不错,一看背面垃圾

网友:
对于10w的充电器还行吧,修就没必要了

网友:
没看见什么牌子

网友:
台钳一压,轻松开壳。

网友:
看做工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胶固定变压器的,不然会叫。虽然固定可能也会叫,但是不固定叫得更厉害

网友:
捡来的垃圾品,可以大锤法侍候。

网友:
这样的东西可能充坏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