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运行RDT量产变砖,求助大神(已解决)

楼主(2025-04-28):
SM2258XT运行RDT然后量产,

结果提示一个错误,应该是说坏块太多,
然后就死活识别不了,
量产软件也识别不了,
在计算机管理里面能看到这个盘,
点进去初始化就提示错误,
设备硬件出现致命错误,导致请求失败,
求助各位大神,再抢救一下

楼主:
另外硬盘上的灯也不会亮了,之前是会亮的
在PE下DiskGenius看不到这个盘,
分区助手可以看到,但容量是0,
任何操作都提示错误,求助大家

楼主:
短接也试过,识别不了,
另外这个盘我第一次接的时候就没有短接,
直接可以识别的,
盘是假三星的,
和这个帖子里的盘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643-1-1.html

网友A:
进入rom模式,进入工具,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rom模式,进入工具,擦除

感谢回复,我是新手,现在这种情况还怎么进入ro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rom模式,进入工具,擦除

感谢,百度了一下,短接成功了, 谢谢,看来是之前自己短接的时间不够

网友:
工具进入,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