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复刻加热台,提升焊接效率~

楼主:
五一搞机计划启动!本来想挑战热成像仪,结果瞅了一眼BOM表——好家伙,0805电阻都算大件了?!果断战略转进,先拿恒流焊台练级攒经验值

白嫖嘉立创5元打板真香警告!

把珍藏的"祖传锡膏"从零件盒底层刨出来,好家伙过期倒计时3天,这波属于抢救性使用(过期buff加成玄学启动)

祭出吃灰半年的黄花牌热风枪,温度旋钮直接拧到"玄学焊接"档位!贴片MOS管?不存在的!镊子抖成帕金森照样贴,主打一个大力出奇迹

当CH340串口芯片突然亮起跑马灯时,本垃圾佬DNA动了——这熟悉的蓝光!

火速祭出祖传的"固件三件套":USB转TTL、杜邦线、玄学接触大法

经过三次重启、五次补焊、七次咒骂后,Bootloader终于唱出了天籁般的心跳声!连夜把固件刷进去,此刻我就是赛博华佗。。。

最刺激的高压模块组装环节!握着绝缘胶带瑟瑟发抖,上电瞬间的"滋啦"声简直灵魂火花, 用万用表戳了十八个测试点,确认不会原地升天后露出姨母笑

开机当发热台喷出第一股平稳热浪时,工具箱都在发光, 随手抓了块报废LED灯板试刀,0402电容像巧克力豆一样哗啦啦浮动,这拆件速度生产力直接爆棚啊!

(抄起泡面叉子当镊子) 完美的生产力~

网友A:
复刻下来,全套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刻下来,全套成本多少!

要100多吧,我只做了一台,还有很多多余的配件。

网友:
多年前买了一个二手的,加热板200×200毫米,到手不足130。
实际上也没用过几回。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B:
最近这两年感觉眼睛坏的非常快,芝麻大小的东西,眼睛都无法聚焦了,搞这个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看着还蛮漂亮的,不错,以前为了修LED灯买的这种PTC发热片,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两年感觉眼睛坏的非常快,芝麻大小的东西,眼睛都无法聚焦了,搞这个还是买成品吧。
...

DIY,主要讲究的还是好玩呢。

网友C:
都出套件了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出套件了高手啊

哪里,我零基础瞎搞的。

网友:
厉害,不佩服不行。

网友:
铁板烧鱿鱼,安排

网友:
既然用了esp  能不能不装oled屏那些  直接用手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我零基础瞎搞的。

这TM叫零基础?!那我都不要玩了~

网友:
请问 做好后加热台高度是多少?

网友:
激活码花钱吗?

网友:
好看是好看,成本也高了点,还是我都接地气,虽然丑点,但是便宜,10x10厘米的,电阻丝发热的,成本70

最近又搞来一片20x15还是20x10的,准备搞个比上次稍微大点的,还在找外壳,准备用不锈钢外壳,温控器还是上次一样的热电偶温控器

网友:
本来想也复刻,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发现pdd的几块钱的拆灯ptc真的便宜大碗,因为自己暂时没有调温需求,单纯拆焊这个完全够用,也就懒得折腾了,而且这货复刻成本好像可以买好多个简易加热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