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高手们,那些停用的随身wifi能不能改成无线网卡

楼主(2025-04-28):
看大家都在玩随身WiFi,也买了两个,充了两个月,以后就不按套路出牌了,商家更新了后台系统,一定要充钱包才能充值

于是就不用了,闲置了,突然想到这东西都是WiFi6的信号,能不能将它改成无线网卡呢,也算变废为宝吧

网友A:
先拆开看下吧,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看下吧,不知道

回家上个图,都是坛中推荐买的

网友:
理论上可行的。

网友:
要看它的WiFi 模块是不是 能走USB接口,或者PCIE什么的,,要是其他SPI接口什么的,还是放弃吧

网友:
别想了  全部集成在cpu了基本就是手机低端cpu  没有wifi单独模块  只能丢了

网友:
不会,先看看你们如何玩再来葫芦画瓢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

网友:
不太可能吧,我也不懂

网友:
玩过的都知道,只能说目前世面上的随身WIFI也就那么几个方案,基本大同小异,但是这里面的水是最深的,商家玩的名堂也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花样让你上的当当当不一样,其实卖家的套路大多数是走的物联卡包的一个大流量池,在这个总的流量池里面再分包出售,因此如果商家要想不亏本就必须控制好总流量,到了用户终端大概是每月至少39元才匹配1500G,但是往往到不了1000G就会被限制。因此凡是低于这个标价的基本就是骗钱的。
    第二个问题是闲置的WIFI卡如何利用起来,根据方案的不同而不同,基本上这类卡都是自带eSIM卡的,即使有卡槽也枉然,大多数是禁用的,要开启它也有很多名堂,有的是使用特别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管理界面去开启。有的是一个超级密码,有的每个卡的密码都不同。有的必须先去掉内置卡,等等很多方法,目的就是要让你充值套餐,大多数的商家又玩的分解动作,即只能使用余额充值,而余额只进不出,且最低100元以上。这样你要充值就必须先充余额,商家打死都不承认是预付款,要命的是大多数的商家还联系不出人工客服,永远都是机器人应答。

网友:
感觉应该改造不了

网友:
可能性不大

网友:
固件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关键是固件不会改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当AP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道,猜一下,估计还是能改的,改造的成本应该成本会高。。。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没那个必要

网友:
除非找到一样芯片的好使的固件,刷固件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感觉没那个必要吧  才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