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小而全能:NITECORE TINI3钥匙灯简评

楼主(2025-04-28):
钥匙灯是最佳的EDC照明工具,TINI系列,灯如其名,在小巧紧凑的等体内,装下了两颗灯珠、两只开关按键、一块显示屏、一个充电口,还内置一块聚合物锂电池,再加钥匙挂环,真的是全能选手。
新品更是使用了两颗四核三色温的MCT UHE灯珠,集暖白3000K、中白4500K、冷白6500K于一身,600lm的高亮度,真的是功能强大到没朋友。
你一定知道了,这就是NITECORE奈特科尔TINI3,多色温智能钥匙灯。
全身紧凑设计,小而不凡
打开橙黑色经典包装,TINI3与盒子相比竟然小的不止一点,说明书、充电线都在,还有一个不锈钢快挂钥匙环,随手挂起来就可以用了。
灯体尾部的不锈钢拉环,通过对锁螺丝固定在TINI3的壳体之上,可以承受30公斤的拉力,TINI3区区20克的重量,简直轻如鸿毛。
之所以叫TINI,看尺寸一目了然。47.2×25.4×14mm的尺寸构成一个长方体,而且在边缘还做了斜面造型,进一步减小体积,真的是小巧紧凑。
TINI3不但轻便小巧,而且颜值很高,铝合金前后壳体固定在中间衬板之上,形成稳定高强度的三明治结构,外壳做了斜向的几何造型,提高颜值、增加手感。
TINI3延续了TINI系列的一贯风格,而又增加了自身的特色,新推出具有烈焰橙、暗影灰、曜石黑三种颜色可选,硬质氧化层硬度高,可以有效防止磨损。
反面是白色镭雕印字,MCT(Multiple Color Temperatures)多色温显示,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 UHE灯珠,这是NITECORE的领先之处。
TINI3作为EDC使用再合适不过了,每天携带,随手使用,给你光明,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现磨损露白掉漆的情况。
双灯珠三色温,小而高亮
TINI钥匙等系列采用小核心LED,从对比可以看出,TINI3整体通光面积要大于TINI和TINI2,600lm的光通量,亮度提高了20%。
TINI3使用的是奈特科尔同门的NiteLab研发的高性能多色温UHE LEDs,每颗灯珠为四核,黄色和橙色对角分布,可以实现独立光源的6500K和3000K色温,以及混光的4500K色温。
灯头采用一枚一体式双眼珠面透镜导光,形成六边形的蜂巢状,进一步提高匀光照明效果,带来更舒适的视物体验。
TINI3使用的是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没有频闪,也没有电路的啸叫,看久了眼睛不会累,而且还有柔和的1lm节能档位,用起来一点都不晃眼。
从实际的光斑呈现效果来看,TINI3的光斑不但照射范围大,而且亮度非常均匀,大面积的泛光照明区域,与环境还有渐变的过渡带,亮度柔和,墙面反光不刺眼。
最高科技的就是TINI3具有三种色温可选,而且显示屏还能实时显示当前的色温状态:warm、neutral、cool,可以根据不同使用环境,而选择合适、舒适的色温。
冷白光具有更亮的视觉效果,也便于人集中注意力观察,TINI3的最大光通量为600lm,适用于夜间大范围照明和探路,正前方亮度大、看得很清楚,最远照明距离达到90米。
中白光具有更好的显色性,而且视觉效果柔和,不会对物体的产生偏色,更适用于日常生活照明,我就常用中白色温模式,看东西确实更舒服。
日常出门用中白色温也很合适,远近层次分明,而且不会像路灯光偏黄,而且泛光区也能覆盖中近距离较大的范围,人眼会觉得很适应。
暖白光就是黄光,波长更长,具有更好的光线穿透力,雨雪雾天气用起来非常合适。另外,能够保护人眼的暗视力,近距离阅读使用3000K的暖白光也更加柔和,纸面不会有强烈的反光,再加上照明面积大、亮度均匀,真的非常合适。
独立开关控制,切换方便
奈特科尔的TINI系列以及TIP系列,别看小,都采用两个开关按键控制,就是为了带给用户更快捷的用光体验。氛围上方的功能按键,以及下方的电源按键。
TINI3采用PC材质开关,具备更高的耐用性,开关尺寸大致为5×5mm,安装在下凹的灯体表面,并且突出来,手感不错,拇指可以灵活在两个开关之间切换。
一键极亮:TINI3具有两个“一键功能”,长按上方的功能键,即能一键开启极亮600lm档位,松手即灭,相当于有了战术手电的作用,瞬间迸发最高亮度,给你最强力的光支持。
一键节能:长按电源键,可以一键开启1lm的节能档位,这是室内暗环境下常用的档位,人眼完全不需要去适应这种亮度变化,而且还能看清周围的情况,特别实用。
一键切换:短按电源键,TINI3将开机,并且进入记忆亮度,再次单击电源键关机。开机后,短按功能键,TINI3按照:节能1lm—低亮15lm—中亮65lm—高亮200lm的正向顺序换挡。
预选档位:个人感觉TINI3最厉害的就是可以在关机状态下,调整档位,只要短按功能键,显示屏就会显示当前档位和光通量数据,每按一下,就按照上面的换挡逻辑进行切换,这样就能随时选择到合适的档位后再开机,免得亮度不适应。
使用600lm极亮档位需要按住功能键不松手,此时显示屏会显示剩余使用时间,方便使用者在亮度和续航之间找到平衡。
速换色温:开机后,同时按动功能键和电源键,TINI3将按照:冷白—中白—暖白的顺序切换色温,因为开关比较小,一个大拇指就能操作,熟练后,成功率在95%以上。
一键锁定:为了避免误操作,TINI3还有按键锁定功能,而且有半锁定、全锁定两种模式,单击电源键然后长按电源键既进入半锁定状态,此时可以使用极亮功能;时间再长一点,就进入全锁定功能;解锁需要同时按动功能键+电源键,显示屏都有提示。
电量足带屏显,充电方便
TINI3内置一枚330mAh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再加上MCT UHE灯珠的光效比较高、能耗比较低,续航实现了全面突破,提高了33%。
待机时间达到了365天,满电状态节能档位可以续航90小时。TINI3自带一块LCD显示屏,可以试试显示当前档位、续航时间等信息,非常直观。
关机状态下,短按功能按键,还能直接以电池和百分比形式显示当前电量和当前档位,方便随时查看TINI3的状态。
显示屏为黑底白字的反现,亮度足够,晚上不会觉得刺眼,白天即便不是正对,也能清晰看见数值,配合档位预选功能,真的是考虑周到、设计科学。
在TINI3的尾部一侧,设计有TYPE-C充电接口,平时用胶帽封堵,解决了内置电池充电的问题。
我随身都带着F21i,反正内置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可以随时给TINI3充电,显示屏实时显示充电进程,一个小时左右也就完全充满了,又快又省事。
TINI3还有边充边用的功能,带一个充电宝,就相当于给TINI3增加了大容量电池,可以实现无限点亮、无限续航。
由于是三层复合拼接结构,TINI3的抗跌落高度达到了2米,但防水性能稍弱一点,整机具有IP54的防尘防水能力,日常生活使用,防水完全不用担心。
随手换色温、关机换档位、一键达所需、小巧高颜值,NITECORE奈特科尔TINI3,成就更强功能的钥匙灯。

网友:
这种小工具主打一个轻巧耐用

网友:
好看。拆开看看电池,请再顺便报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