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10.5包邮的遥控四头颈椎按摩仪

楼主(2025-04-28):
最近颈椎不舒服,刚好看到某多有款10.5包邮的遥控四头颈椎按摩仪,这么便宜,撸了再说。

收到货后,还别说,这颜值,这配件感觉也不亏,试了试还别说挺有感觉的,各种模式,还有加热功能,这款按摩仪是以电击模拟各种动作,所以当按摩仪不是贴近皮肤,那种电击针刺般得酸爽一言难尽!!!
本着电工爱钻研的特点,不看看里面有点啥总是心痒痒,如是果断开拆,各位看看这是亏还是赚?还是上了智商税?

网友:
这是电疗仪,感觉还是机械的好用

网友:
相当的值这个价格

网友A:
关键是治疗功能怎么样,不过电击法有些怕怕。

网友:
压根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电疗法啊,还以为是机械的呢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别人送的.
有一次头疼  就是大枕神经疼 一个点, 就怀疑是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用了一下这种按摩仪, 它电击颈部时, 就刚好是前几天头部神经疼的那个点感觉麻!两个位置距离大概10cm了
也就是说电击会顺着神经来传导,  而且那点之前的疼可能确实是椎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引起的.

做完了核磁, 顺便问了一下神经科医生, 这东西能不能用, 这种电击的麻是有好处还是坏处
她说 这种仪器我们没法评估,  风险不大, 主要是你用了有没有感到不适, 你如果感到不适就不要用, 如果没有感到不适就可以用.
我理解是 这种非医疗器械 她也不会打包票就一定有效, 没事谁担这风险

网友:
电疗,多多少少有点用!

网友: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网友:
这玩意我用过,多少有点用吧

网友:
有升压电路,高压小电流输出。比振动电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治疗功能怎么样,不过电击法有些怕怕。

感觉还可以,本身类似如针灸,以前有中医院的实习生专门到我们公司搞免费的电疗,也就是类似这种电击针灸,就是他们的设备专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别人送的.
有一次头疼  就是大枕神经疼 一个点, 就怀疑是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用了一下这种按摩 ...

是的,中医院里有电疗的,也是这种原理

网友:
这按摩仪价格不 贵

网友:
电疗,不是机械按摩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价位用得上的话,很可以。

网友:
很多人在质疑这个有没有效果,首先电疗肯定是有用的,电疗也是个比较传统的治疗手段,但应该跟穴位有关系

网友:
这玩意第一次用不习惯,有刺痛感,电极抹点水好点

网友:
10.5便宜到成本都收不回来,当初做这个的时候一块电池就要3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