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柜充电器,富集新能源充电器求改装方案!

楼主(2025-04-28):
新得到1个换电柜充电器,富集新能源充电器,通电亮绿灯,无输出电压,各位大神看看怎么改装一下,能输出电压,最好可以改成双可调充电器!!!麻烦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一般人拿捏不了需要高手

网友:
先把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
75v20A,1500瓦,真猛啊!

网友:
有负载检测?

网友:
带输出继电器,估计得接电池才能有输出。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好说,一般充电器,输出没有电压,是防反接的可控硅,这要短接就可消除,但不安全,当外面电池正负极接反时,就会烧掉;至于想电压调高或调低,调节稳压管431的上或下的电阻,达到自己想要的电压,充电器如果是原配的最好不要动,涉及到电池的安全或危险的发生。

网友:
qq群里来的

网友:
还是买500瓦的锦湖实业的电源,30多一个包邮,有现成的改装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好说,一般充电器,输出没有电压,是防反接的可控硅,这要短接就可消除,但不安全,当外面电池 ...

大哥,这是PFC+LLC的电源,不是老式开关电源,你没看他连个整流桥都没有吗?你没看他有两三个变压器吗?

网友C:
充电柜电源改造思路,把控制板拆了,找到5v基准电源,用可调电位器接5v电源调电压,输入控制板的电压、电流控制端即可调压调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是PFC+LLC的电源,不是老式开关电源,你没看他连个整流桥都没有吗?你没看他有两三个变压器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是PFC+LLC的电源,不是老式开关电源,你没看他连个整流桥都没有吗?你没看他有两三个变压器吗? ...

宁泰的也是带pfc的。你咋知道它没有整流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柜电源改造思路,把控制板拆了,找到5v基准电源,用可调电位器接5v电源调电压,输入控制板的电压、电流 ...

这是硬改。有没有大神研究一个软改,先格式化,再灌一个通用版本的进去。
充电柜电源都有一个通讯小板,就一STM32单片机。上面留有针带,有几个引脚,我看了我手头的锦湖750W电源, 小板上有boot0, NRST, GND 3.3V 和SWCLK, SWDIO。通过这几个针脚,通过一个什么软件,应当是可以完成格式化单片机上的原有协议,然后重新灌一个协议进去的。

楼主:
现在没有输出,想改成支持90V的,我看了八个电容是100V的,可以改为支持90V的,小板是要拆掉,看其他电源是短接就有输出,不知道短接那个

楼主: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5V的在那里

楼主:
控制板单片机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5V的在那里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除了知道他的485协议,我改过楚源500w的电源,改了铁塔协议,这个我不清楚刷进去铁塔的协议管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