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晶晨S905L的纯净版安卓9或者11的固件

楼主(2025-04-28):
如题,需要一份只有桌面没有乱七八糟东西的固件

网友:
中兴B863AV3.1-m2,晶晨905L3A 4xA53 1.8G UWE5621DS双WIFI 安卓9

网友:
s905l没有稳定的9.0,要么遥控器没用要么WiFi没用

网友:
这两个固件要求硬件配置要高些

网友:
其实,只要有能开ADB的安卓9或者11的固件包,刷吧,然后通过ADB干掉不需要的App,也可以纯净的呀。

网友:
有个仿鸿蒙开机画面的安卓9,带root,自己860AV1.1-T测了有效

网友A:
最近正在学习修改固件,你盒子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一下,我找找看有没有安卓9的固件,有的话尝试帮你修改成纯净版。
或者你自己目前有在用的固件吗?有的话也可以帮你试试修改成纯净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学习修改固件,你盒子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一下,我找找看有没有安卓9的固件,有的话尝试帮你修改成 ...

有海思3798mv200安卓5.0以上的固件吗?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海思3798mv200安卓5.0以上的固件吗?机顶盒

不知道你的具体盒子型号,你到下面的链接里面去看看吧,我看到有安卓7的通刷固件,不知道是否合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ghnzc5Z32ymOV74Pk4zPg
提取码: pdkt

网友:
你的说一下是啥盒子,好像不能通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学习修改固件,你盒子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一下,我找找看有没有安卓9的固件,有的话尝试帮你修改成 ...

创维e900v21e的能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创维e900v21e的能有吗

9楼的百度网盘链接里面有。具体路径:刷机固件ROM大全→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7《创维CW固件合集》→《E900V21E》。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楼的百度网盘链接里面有。具体路径:刷机固件ROM大全→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7《创维 ...

S905L2/7661的有,但只是安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