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63XT开卡求助 Flash Connect Fail

楼主:
查到了颗粒信息,下载好了量产工具,但是提示这个,请问是什么原因,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你的开卡的工具中没有找到对应的闪存信息,重新换工具吧

网友A:
去下载一个2263XT SSV4 固件包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一个2263XT SSV4 固件包开卡试试

对,就是SSV4的,就是提示这个

网友:
parameter里面flash选对应了吗?

网友:
贴个设置图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