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人不可貌相,给大家浅拆一款低调的手电钻

楼主(2025-04-28):
楼主入手的价格是近50,外观用料看起来非常像550垃圾手电钻,商家宣传无刷电机,售价却高达50买来看看里面是什么电机为避免小唐人意淫说我带货,我先把名字打码了

网友A:
没看到拆解图呀

网友B:
这个之所以说像550电钻,是因为外壳做得太长了,现在这种无刷小电钻长度普遍不超过14厘米。

楼主:
刚去吃饭了,打开一看,似乎还行,真是无刷的,尺寸好像是3820,电量指示灯我试了下,是真的,一档我都握不太住,开关如图,有快挂孔,控制板新鲜出炉25年3月的,不知道看得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拆解图呀

不好意思,刚去吃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所以说像550电钻,是因为外壳做得太长了,现在这种无刷小电钻长度普遍不超过14厘米。 ...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虚假宣传,但是看评论区好评很多,怀疑是低调真有料,就买来拆机看看

网友C:
我是29元到手的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外观看夹头是塑料夹头,但是它竟然带轴锁可以单手上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29元到手的

那么便宜?用券了吧,或者说买的是4815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便宜?用券了吧,或者说买的是4815的?

看错了,无刷电扳手是29到手的,手电钻价格也和你的差不多,大亿A3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无刷电扳手是29到手的,手电钻价格也和你的差不多,大亿A3接口的 ...

不能单看价格,要看内在,你手电钻图片发来看看我都大概知道里面是什么料了

网友D:
手头太多了,等用坏再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太多了,等用坏再买吧!

我也很多,但是我分工不同,有多个工具包,装监控一套,装门锁一套,电工网络杂七杂八一套,家用一套。。

网友:
我买过一把差不多的,也是56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外观看夹头是塑料夹头,但是它竟然带轴锁可以单手上钻头 ...

塑胶夹头壳手感还行的,主要是看内部三爪同心度.

网友E:
楼主现在可以把牌子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可以把牌子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了

其实我现在感觉有点后悔了,扭力太大不好控制啊,今天开孔弄断我一个开孔器和一根6毫米麻花钻,用4815的手电钻虽然有时候卡钻憋停,但是比直接拧断了好。。。这种大扭力应该用来干别的事情,比如装空调挂外机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现在感觉有点后悔了,扭力太大不好控制啊,今天开孔弄断我一个开孔器和一根6毫米麻花钻,用 ...

是扭力环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扭力环不好用吗?

我开孔基本都是统一调到最大和中间挡,扭力我基本只用最小和最大。。

网友:
扭力环也控制不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