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想用三星魔术师给三星固态升级下固件,并重置下出厂模式~没想到啊~~~

楼主:
三星固态,860EVO 250G

1. 想升级固件。
2. 想出厂模式格式化一下。

发现问题:
三星魔术师如此弱智的目的是什么?
是害怕大家获得更多三星的软件信息吗?

弱智1:
必须连到主板硬盘借口,才能使用魔术师的一些功能,比如测速,查看smart信息。
用硬盘盒通过usb口连接,这些功能统统用不了。

弱智2:
更新固件必须联网,联网更新又显示更新失败。
跟三星客服工程师沟通,说服务器在韩国,可能是网络不通,
因为咱么限制连接韩国网络。。。。

弱智3:
win7系统无法安装最新版三星魔术师。。。
只能在win10,11上安装。。。

弱智4:
不可以自己卡开,没有任何可用开卡软件。
硬盘出了问题,只能拆颗粒,想修复是不可能的。。。

就没有人收拾下三星主控吗?
苹果那么厉害都能越狱,三星主控就这么难吗?

第一次感受到三星服务好垃圾。
就更新个固件而已啊
至于吗?????
===============================================================
下图是更新固件
最后的提示~

下图是通过硬盘盒连接usb口
想进行出厂化,安全擦除secure erade的提示~
选择usb选项无法操作,灰色的。。。

网友:
这个盘其实没毛病,问题出在使用方法不太对,顺便给你解答一下:

1、SAMSUNG Magician是三星专门用来管理三星官方SSD的套装工具,很多功能做了限制是怕用户误操作导致损失,比如使用USB硬盘盒时意外断开导致的损坏和返修等等。

2、固件联网是为了防止第三方修改固件夹私货,或者强制本地升级非官方固件导致异常,至于墙的问题暂时无解,一般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建议更新固件。

3、WIN7已经过时,官方写程序必须使用比较新的编译平台并加签名,新的编译平台可以提供更多功能,签名可以提供唯一识别保障,光一个高级别的SHA签名就能刷掉一大片系统,包括没打过签名加密补丁的WIN7,而这个签名是必须的,否则很容易被第三方挂钩或者篡改数据、嫁接恶意程序等等。

4、我相信全天下电器生产厂家都不愿意开放个人开卡权限,这毕竟跟技术直接挂钩,你能看到的那些开卡工具都是偷放出来然后有人整理后公布的,并非官方自己放出来的工具,操作错误一般人都直接售后,会很大程度增加售后这部分的压力。

5、苹果越狱来自于第三方黑盒测试,在老鸟时代俗称探针,只有官方有这个漏洞的时候才可能被探到并拿出来利用,并非越狱牛逼,而是第三方工具开发者牛逼。

6、磁盘作为主盘的时候是没办法进行固件更新的,也没办法做安全擦除,这两个都要求数据备份或清空,要求做一个USB启动盘也是为了防止误擦除,体谅一下吧。

网友:
再补充几句:

1、大部分EFI/UEFI主板支持安全擦除,你可以把这块盘直接接入主机然后进入BIOS找找这个选项,我目前用的ASRock A320和MSI B450里面是有这个选项的

2、安全擦除等于全盘写入,发热很高,耗电也很猛,强烈建议接入主机。

网友:
方法应该不太对

网友:
貌似  三星那个软件 只支持国货   水货盘 就无法  更新和擦除   我遇到一个OEM 三星盘 就不行

楼主:
今天升级固件成功了。
方法如下
硬盘接到电脑主板接口,直接刷。
网络连不上的话
使用手机流量就能连上了。

方法:
电脑断网,拿掉网线。
手机开热点,然后用数据线连接电脑usb口
再打开手机热点设置,找到以usb共享网络
电脑就能使用手机流量上网了
然后刷一次成功。

网友A:
新固件有什么特殊作用吗,同样硬盘

网友:
三星那个软件 只支持国货   水货盘 就无法  更新和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有什么特殊作用吗,同样硬盘

盘有点卡卡卡
更新下可能有改善
稳定的不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