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890D加个开关

楼主(2025-04-28):
手上的胜利万用表耗电比较厉害,今天晚上有空就帮他做个小手术,加个开关。比划比划,找个合适的地方开孔

这个地方还是蛮合适的

焊接两条线焊,做一下小绝缘,线路板有点顶到了,切小1点点,比划比划安装好了

按正好的效果还行,不会太突出,外面还有个pvc套

PVC套也,开个孔,外套是软的,看出来的孔有点难看哦,手感不好,将就用了,反正很少开关一次,最后的成品效果图。不用的时候就把开关关掉,下次就不用经常换电池了

网友A:
是否有故障,OFF状态下应该几乎不耗电,我同样万用表电池很耐用。

网友:
正常OFF下就可以了啊。不这开关加得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故障,OFF状态下应该几乎不耗电,我同样万用表电池很耐用。

目标是减少转盘磨损,平时用什么档就停留在什么档位,直接按开关

网友:
可能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标是减少转盘磨损,平时用什么档就停留在什么档位,直接按开关

是这样的呵

网友:
估计这个开关是加了个寂寞

网友:
黄皮的孔开的有点毛糙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标是减少转盘磨损,平时用什么档就停留在什么档位,直接按开关

这么爱惜,是打算作传家宝么?

~~~~~~~~~~~

网友:
之前使用轻触开关加Nmos做过延时电子开关效果很不错,就是延时不方便调节.

网友:
很经典的一款万用表啊

网友:
搜搜老站,可惜没看到主板,这款后期出的基本可以改锂电,有精力还可以改延时关机背光延时改6666或者9999等,自从改了锂电后再无电池焦虑

网友:
都有开关了还加个寂寞

网友:
还能用好多年。。。谢谢分享

网友:
拆都拆开了改个锂电吧,我有一个9807A十,这表在我这就是高精度表,平时都是用9.9包邮的830,

网友:
塑壳开孔好开,胶壳开孔比较麻烦,不容易开出非常光滑合适的孔。可以搜索一下新坛和旧坛的帖子,应该有改锂电的教程。

网友:
档位基本不装,关机靠自动,开机靠按键!
没有发现有独立开关的需求!内置了2串锂电池

网友:
我的万用表也加了机械开关,减少旋钮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标是减少转盘磨损,平时用什么档就停留在什么档位,直接按开关

胜利890D表好像没有单独的电源开关,它是拨动拨盘旋回OFF位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