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手握轨迹球鼠标,优鼠y-10w

楼主(2025-04-28):
最近画图比较多,鼠标手又犯了,想找个不一样的鼠标,立式鼠标用不习惯,于是找到了空中飞鼠这种产品,有用陀螺仪的还有用轨迹球的,两种都买了,试试看
这个指握鼠标长这样,有好几个型号,还有一个贵一点的带激光功能

说实话一点也不好用,下面手握的地方太小,握不住,那个环里边用食指扣的是左键,微动比较硬,握有握不紧,就很烦,按一下左键就滑一下
正面4个按键,下边两个都是右键,上边那俩一个是esc一个是enter,就很反人类,也没有宏定义,而且滚轮中键巨硬无比,按到手疼都按不下去,总体来说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外形设计和按键排布实在是太反人类,一点人体工程都没有

直接开拆,主板背面,居然是用的普通鼠标光电传感器,我还以为轨迹球有什么黑科技,白高兴一场

后盖上的小板,集成了电源和左键,另外还有dpi切换和总开关,估计还有个有dcdc模块,供电只用一颗7号电池,后边没啥新意就不拆了

dpi切换和总开关

主板正面,泰华垃圾微动,国产便宜鼠标常客

光电传感器,原相paw3204,datesheet百度一搜就有
非常低端的入门级,最大速度仅支持28ips,帧率3000fps,工作电流达到了惊人的3mA!!!
而且,这个鼠标的电路版设计1pin和2pin都置空了,也就是没有使用传感器自带的MOTSWK功能,mcu只能通过轮询的方式获取数据,耗电杠杠滴,一颗7号电池估计坚持不了几天

24c0a,经典EEPROM

晶振16khz

主控,磨标了啥也看不出来,估计是类似nrf52840或者wch582之类集成了2.4g的mcu

100多的鼠标,都能买两个罗技g304了,做工奇差无比,后盖电池焊点都把外壳烫变形了个屁的,外壳松松垮垮,到处都是水口,大缝隙,拼夕夕9.9包邮的产品都比他强,中键不知道咋回事还扣了一块,估计是跟外壳冲突了

总而言之不推荐,虽然创意很好,但是外形设计很差,用着很难受,而且做工很粗糙不值这个价钱,估计耗电也会很严重

网友:
试试这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490-1-1.html

声明,我不习惯…

网友:
看着单手很难操控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使用一般般

网友:
感觉就像把最早的那种鼠标底部滚球移到了上面。

网友:
来见识一下
总之不推荐系列。

网友:
这种小众产品还是不要考虑小厂货,细节做不好的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确实创意很好,可惜做工太差了。

网友A:
飞鼠是三轴感应比这强多了

网友:
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国产仿品,真品我四五年前卖过一个,一百多。是插到机床设备上用的。真品做工很好,手感也好,和罗技的水平差不多。

网友:
这个产品看上去确实不怎么样啊!

网友B:
我也画图,用麦塔奇保手派2年了,还行不会酸痛,也不算贵。第一年换过一次货,买了延保,第二年自己换了微动,

网友:
这焊工真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鼠是三轴感应比这强多了

飞鼠的话精确定位有点烦,而且按键的时候手抖,光标会飘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图,用麦塔奇保手派2年了,还行不会酸痛,也不算贵。第一年换过一次货,买了延保,第二年自己换了微 ...

最近发现了手枪式鼠标,打游戏用的,但是会让手掌竖起来,感觉应该好用,等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
十年前有个罗技轨迹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