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前女同事的故事 - 半导体酒柜不制冷拆修

楼主(2025-04-28):
      某日一位离司的女同事致电我。。。说家里的一个格兰仕微波炉和一个酒柜不制冷不知能否修修,微波炉倒是没多少技术含金量。酒柜倒是想看看。于是休息日去看。微波炉已经是德国小蠊炉,暂且按下不表。。再回头来看这个半导体酒柜JC-48G。同事说之前已经修过一次,酒柜本来就是人家送的。不值什么钱,第一次修说是换了一个三极管已经给了百多块,这次坏了给一个空调佬看过,他估计不会修只喊她换板,本来酒柜是卖酒的朋友送的,图的就是希望客户多来买酒,一个酒柜也就3百多,所以她不想再折腾了。

     这半导体制冷酒柜,拆开也没多少东西。背面一块主板。连着一大块导冷板,下面两个风扇是给导冷片散热,柜中间再接一个风扇冷风带进酒柜里面。面板有调温, 最低12度,还有一个柜外环境温度显示 ,拆掉主板看半天,目测主板没有烧焦发烫的元件,通电能调节温度,按键也有响应,就是打开柜一点不冻,风扇已经停转。重点检查上次修过的三极管,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整板还很新。
     拿起新进工具 我的镊子电桥,分别测量两个400V 120UF大电容,在路测量发现其中一只容量只有83UF,另一只还可以还有96UF .D值开始偏大, 换以前用万用表测量。根本没法测出来,外观目测既无鼓包,也没漏液。反复测试,又焊下来测量都是一样。。

   下单买回两个日系120UF红宝石。实测有110UF左右,装好原来封好,通电测试,,摸摸后面的导冷片只是微微有点热,打开柜风扇无启动,拆开风扇发现后面的到导冷片已经非常冻,把风扇拨弄几下再把线理顺装好,过了10分钟,侧着耳朵听风扇已经启动,打开柜摸摸周围已经很凉。再过10分钟,摸摸后面的导冷片已经非常烫手,说明酒柜已经恢复正常。。。 柜由最初显示的26度一路降到17度,不过这过程很慢,至此酒柜修复完毕。。。

网友A:
差评,女同事呢?

~~~~~~~~~

网友:
几十瓦的功率,找个电压合适的工频变压器替换掉开关电源

网友:
女同事怎么想的?300多的酒柜,请你上门维修,怎么算? 是搭人情呢还是给你瓶酒

网友:
半导体制冷的效率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网友:
吸引了注意力,就这

网友:
我的小冰箱也壞了電源板,也是電容“爆漿”,換新的進去結果連電壓都沒得輸出,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只能用廢舊電腦的開關電源頂替而已!

网友:
这效率太低了

网友:
前女同事有故事   哈哈

网友:
一个有故事的酒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评,女同事呢?

离司 是什么意思,离职 离开了公司,还是 离婚 打错字?!
          能喝红酒的,应该配吊带蕾丝,不过膝的睡裙。

网友:
好家伙 热风直接吹电源上面 管不得电容爆了

楼主:
  还请各路英雄给我分析一下,这电子半导体酒柜,从外观,使用是看不出问题的,若没有电桥还真不好搞,这是大电容带不起负载的表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司 是什么意思,离职离开了公司,还是 离婚 打错字。
          能喝红酒的,应该配吊带蕾丝,没过膝睡 ...

你这一说,让人浮想联翩,想入非非了

网友:
前女同事有故事

网友:
图片没有女同事差评

网友:
楼主有女人缘

网友:
楼主很帅啊,怎么不露个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