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终于搞掂esp32c3,可以烧录固件了。

楼主(2025-04-28):
看了b站上的视频,想自己做一个水火箭气压高度计,买成品不划算,看到esp32c3开发版,气压模块,屏膜,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但是自己是中年大叔,没搞过。厚厚着面皮问up洋洋柚拿了代码。买配件,烧录固件。搞了3天,就差一个步骤,就是烧录前要按住boot 键。要等五一回家才能有工具组装。真的非常感谢up 洋洋柚。看他视频完成的。

网友A:
厉害,esp32c2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esp32c2可以用吗?

要用自己硬件合适的程序,下载c2的固件就行

网友:
还是用惯了自动下载的,虽然要多接2个pins,ESP8266、ESP32,CAM/C2/C3/S3都可以,然而C3/S3一般用自带的USB下载。。。

还可以扩展兼容stc的自动下载

网友:
这个ESP32C3的开发核心板,我也买过,加上串口屏、DHT20做了个“个人信息终端”(其实就是时钟+天气+温湿度+新闻头条)。
用的Micropython开发的,Thonny编辑脚本,直接下载至开发板的。
这个核心板下载Py代码,不需要按Boot按钮的。

网友:
用Thonny直接打开、编辑、保存ESP32C3上的Micropython的文件(其实就是文本文件),就像打开U盘上的文件进行编辑一样方便。
保存时不需要按BOOT键的。
保存后,会自动重新启动并执行代码。
编辑、保存、调试,特别方便。
自从用了ESP32后,以前买的STC单片机就不想用了,这个方便多了,不用编译、烧录;而且功能多,有WiFi、蓝牙。

网友B:
用Python更方便么?用的Arduino的感觉代码稍为灵活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ython更方便么?用的Arduino的感觉代码稍为灵活些。

Python使用缩进来区分代码块,而不是使用大括号{}或begin/end关键字。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其实用哪种语言开发,对我来说无所谓、没难度,毕竟学的专业就是软件工程,换一种陌生的语言,也就花个1、2天熟悉一下就行。
Python近年来很流行,就想试试而已。
也不是说Python方便,就是这种解释执行(非C语言等等编译执行的)的编写、下载、执行、调试方便。
当然啦,解释执行的,效率不会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ython更方便么?用的Arduino的感觉代码稍为灵活些。

局限于运行环境,所以,和普通arduino只是语法不同。看个人喜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ython使用缩进来区分代码块,而不是使用大括号{}或begin/end关键字。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其实用哪种 ...

“Python使用缩进来区分代码块,而不是使用大括号{}或begin/end关键字。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无意冒犯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 ,甚至觉得有点傻逼

网友E:
更感兴趣水灯火箭,赶紧刷了一下破站,有142米高的,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Python使用缩进来区分代码块,而不是使用大括号{}或begin/end关键字。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无意冒 ...

哈哈,我也是。我习惯了C语言的风格及语法,换其他非C类的语言都觉得别扭。但是Python生态还是不错的,没办法咬牙学习了Python语法,习惯了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ython使用缩进来区分代码块,而不是使用大括号{}或begin/end关键字。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无意冒 ...

语言各有好坏与利弊,看个人喜欢。
C语言的{、},占用了很多行,尤其是到了程序尾部,一大堆的“}”。
网上有段子,说是有人窃取到了Windows的最后5000行代码,打开一看,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感兴趣水灯火箭,赶紧刷了一下破站,有142米高的,666

五一回家做水火箭,但是气压计估计来不及了,还要学习,小白一枚,用AI写了代码,试一下能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Python使用缩进来区分代码块,而不是使用大括号{}或begin/end关键字。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无意冒 ...

哈哈,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恨,我用惯了C语言的大括号,对于pythonde 缩进分段,我并没有特别反感。
我觉得应该是我写c语言的时候习惯了用缩进把这个大括号对得很齐的。

网友:
我也不习惯python这种做法

网友:
python在IOT里的资源太少了,还是arduino的库多,例子多,效率也高。

网友:
恭喜了,我都是老年大叔了还学习,我用的不带232芯片的玩好几年了

网友:
搜一下天问block图形化编程,支持STC单片机,esp32C3等

网友:
高手啊 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