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20年前的美的台式转叶扇

楼主(2025-04-28):
20年前,猛地一想也就是90年代,没想到细算下来都是2000年后了,这时间过的真快啊。

小地方,废品站没啥东西可收可研究,基本都是家庭生活用品,刚看到一帖子20块钱收一热成像仪,咱这里最多的就是瓶瓶罐罐,纸壳纸皮了,没啥好东西,奈何平时空闲时间多,这不又从废品站里拯救了一台外壳发黄,脑袋立不起来的美的转页扇了。

这风扇初见外观完整,就是机身部分立不起来,调不了角度没有调整角度顿挫的卡卡响,电源线也被剪掉了,没法试好坏,不过,老式风扇品牌的基本不会坏的
说给几块钱收了,钱转给老板了,可他没收,平时关系不错。

回来后,稀释了些84消毒剂把风扇各个部分擦洗了下,正好为了检修它为啥立不起来,边拆边擦

如图,一些浮灰,一擦就掉了

背面

底座 有线路图 维修挺方便的 编号2004 应该就是04年的机器

机身部分立不起来,这种应该是在座子支撑架上有角度的卡珠,不知道这个为啥立不起来了
拆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这风扇被拆过的,少螺丝

这个支撑柱上的限位铁片方向都变了

但是按正确方位放置,机身上的提手又在下面去了
正在纠结的时候,突然想到,既然风扇被拆过,机头后面塑料壳肯定 也被拆过啊,是不是之前装反了

拆掉前后外壳,正好清理一番,清洁风扇扇叶灰尘重新安装
之前有人拆过,还把好几样装反了,这么简单的结构,也不知道之前那人怎么装的
能装反,还把里面的弹珠丢失,只能从其他风扇里拆了一个
重新复原 安装上,接好电源线,风扇能正常直立,调整角度,出风,

电机状态不错,劲大声音小,清理后看起来也不错,各个功能试了下,除了机身摇头会咔咔响,其他定时,转页,挡位都没问题

又从废品站拆了个旧摇头电机配件安装上,摇头转动正常,把之前的拆开看了看没发现啥问题
可能是时间太久了 却油导致的。
这也是为啥喜欢弄些风扇什么的,因为就算坏了需要配件也都不用花钱,各种配件多的是,去拆就行了。

网友:
二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

网友A:
20年前可到不了90年代,话说那时可能没有铝线的电机吧?这个应该是铜的

网友:
确实有点老了

网友:
最烦就是这个交流同步电机,有时都不是缺油才有响声,其实是中间磁环脱胶了,然后还导致偏心磨擦,有时是塑料齿轮有间隙了,
总之拆过好几个没有一个是相同情况

网友:
好多年前的吧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可到不了90年代,话说那时可能没有铝线的电机吧?这个应该是铜的

嗯嗯,对的,份量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对的,份量很重

一个月前,摊上也捡了个 格力的鸿运扇,很重。没有定时功能

网友B:
左右各一个开关??

网友:
老式风扇基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各一个开关??

有摇头开关,风速旋钮 定时旋钮 转叶开关

网友:
老货质量真是不错

网友:
等一等,20年前?90年代?

网友:
美的的风扇质量就是好。

网友C:
一直不明白,外面这个倒风网是跟着转还是固定住

网友:
电风扇这类电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明白,外面这个倒风网是跟着转还是固定住

齿轮组是交流同步减速电机,带动网罩转动。

网友:
天气热了,旧电风扇修起来

网友:
有缘人 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