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身材大能耐,MINIWARE TS21精密电烙铁开箱试用评测

楼主:
前些日子家睦版主和天猫MINIWARE(敏维)旗舰店联合推出的TS21精密电烙铁评测活动,申请后有幸被选中参与了这次活动,在此感谢家睦版主和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敏维母公司)共同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给论坛的坛友们,让我们也能实际体验到TS21精密烙铁这款产品。

人在北方,烙铁是从南方发过来的,路上快递消耗的时间很长,收到烙铁的时候,其他几位坛友都已经做完评测了,住在北方收快递非常吃亏啊

1、烙铁收到之后,先拆箱,烙铁的包装盒很小巧,蓝黑配色,比较稳重的感觉,烙铁的型号是TS21

2、包装盒背面,烙铁的包装清单和简要性能的介绍

3、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敏维的产品,好奇就去敏维的天猫旗舰店看了一下,发现敏维的产品线相当的长,各种宝贝都有,烙铁和相关配件是最多的

4、还有各种加热台

5、数字电源和电子负载也有

6、便携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和电桥镊子居然也有

7、敏维跨界都跨到电动螺丝刀了,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8、下面是敏维TS21电烙铁的官宣文案,烙铁虽小,但功率可达100W

9、TS21电烙铁的基本性能和功能

10、TS21电烙铁的规格参数,温度最高可以到450℃

11、TS21烙铁采用了分段PID控温技术,控制温度更快速精准

12、TS21烙铁可以3秒化锡(300℃时),后面实测280℃也能3秒化锡,敏维还是谦虚了一点

13、TS21烙铁头部自带补光灯,这个功能后面会具体分析利弊

14、包装盒里有TS21电烙铁手柄主机,KU烙铁头一支,纸质说明书一份,还有防滑的热缩套管一包

15、纸质说明书中文这一面,说明书的介绍也就是个大概,不算非常详细,常用烙铁的人看明白的话问题不大,如果是小白,理解起来可能会有点费劲

16、背面是英文版的说明书

17、随机带的防滑热缩套管,绿、黑和红三种颜色,套管外表面是磨砂手感,可以增加适当的摩擦力,手持烙铁的时候不易打滑

18、TS21烙铁手柄和一支T12烙铁芯对比一下,TS21的手柄长度非常短,使用的时候很轻巧,非常省力

19、手柄实测长度

20、手柄直径14mm

21、手柄中间有两个实体按键,左边是按键A,右边是按键B,用于选择和确认菜单,烙铁的菜单有多层,返回上一级的时候长按B键就可以,不过修改完参数之后需要等待4~5秒才能确认参数,这个感觉比较拖沓。
右边是0.91英吋的OLED显示屏,用于显示烙铁的状态和参数,实际使用的时候,这个尺寸和显示效果都很OK

22、手柄另一侧有Logo和各种认证,TS21电烙铁应该也是出口到其它国家的

23、手柄前端的烙铁孔,烙铁孔和外壳之间是一圈补光LED灯,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自动开启照明

24、手柄的尾部是Type-C供电接口

25、一颗让人忍不住吐槽的接地螺丝,由于TS21电烙铁是Type-C直接供电,没有接地,为了防止静电损伤IC或者元件,敏维这里就整了一颗接地的螺丝,可是这螺丝怎么看也和烙铁不搭,颜色和形状都让人摇头

26、手柄的重量是28.9g,很轻盈

27、比较一下原厂带的TS21 KU烙铁头,后面是T12的SKUS烙铁头,几乎只有T12一半的长度,直径也细了很多

28、TS21烙铁头尾部的受电端

29、很好用的KU小刀头

30、烙铁头的重量只有2.2g,虽然非常轻,但不要小看它,它可是很暴力的

31、TS21烙铁头的阻值大约在2.3欧姆左右

32、T12的烙铁芯在8~9欧姆左右

33、TS21烙铁上电之后,发现菜单都是英文版的,看了一下固件版本,是1.5.0

34、英文不是母语,怎么看都不如中文方便,于是去了官网,下载了中文版的固件。升级固件的步骤如下

35、先连接TS21烙铁到电脑,再把固件压缩包里文件名结尾为CN的hex文件解压缩到TS21的存储区(U盘盘符)

36、然后TS21烙铁会自动识别固件文件并立即刷新,耗时大约也就是1~2秒的样子,待文件扩展名变为rdy之后,固件就升级好了

37、TS21连接电脑的DFU状态

38、再看一下升级过后的固件版本,也是1.5.0

39、升级完固件后,TS21烙铁的首屏看不出来有啥变化

40、再翻到后面的菜单,就都是中文了,主菜单一共有5个,第一个是电源设置菜单,电烙铁供电方面的选项都在这里

41、第二页菜单是焊接设置,烙铁的温度和调温步进都在这里

42、第三页是待机设置,烙铁的休眠设置什么的就在这里

43、第四页是用户设置

44、第五页是高级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也在这里

45、烙铁的菜单以及功能很多,不再一一详述,在这里就拍一下我需要修改的参数,功率限制默认60W,我改成了100W

46、加热温度第1档默认300℃

47、我把第1档改成了280℃,因为我用的都是有铅焊锡,所以这个温度是我平时焊接最常用的温度

48、加热温度第2档我改成了310℃

49、加热温度第3档我改成了340℃

50、最后强化温度我设置成了380℃,对烙铁的寿命会比较友好一点

51、温度调节的步长我设置为20℃,对付难融化的焊点会更好一点

52、待机时间改为10分钟

53、屏幕动画……我不需要这玩意啊

54、烙铁自带辅助照明的LED,在烙铁工作的时候可以自动打开,亮度尚可

55、但这个辅助照明有个问题,在没有外界照明的情况下,如果烙铁头离板子的元件有段距离,还能正常看清元件,但烙铁头怼到元件上的时候,元件和烙铁头接触的那里会是一个圆形的黑斑(下图中烙铁头轴线对应PCBA的地方)。黑斑是啥意思,就像灯下黑那样的。所以这个辅助照明的功能有没有必要提供,我觉得还是需要商榷一下

56、既然厂家提供了防滑的热缩套管,那就整上吧

57、先贴一条3M的双面胶,防止热缩套管滑动

58、单色的套管没意思,要整就整个全套的,就像去饺子馆,吃一种饺子没意思,告诉老板,给我来韭菜鸡蛋的、酸菜猪肉的和大虾仁的水饺三种拼上一盘,这才像顿饺子嘛

59、下面开始测试TS21烙铁,因为TS21烙铁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00W,所以这里用了KOVOL的氮化镓120W PD充电头,充电头的C1和C2接口都支持100W输出(单独使用时),连接充电头和TS21电烙铁用了联想135W的CC线(内置E-Marker芯片)

60、充电头臀部的输出规格,C1和C2都支持20V@5A(100W)的输出

61、联想135W CC线非常粗,和旁边白色普通的35W CC线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62、正常使用时,充电头和TS21电烙铁连接就是这样的

63、测试用的焊锡丝是在嘉立创买的,超级会员日的时候用了MRO的券,到手也就2块多钱,维修佬63/37的规格,直径0.6mm,这个焊锡丝很好用,化锡麻利,流动性也很好,这里要感谢一下坛友 @猪小呆 ,每次嘉立创的会员日快到了的时候,猪小呆同学都会发个帖子提醒大家,这个操作必须给个好评

64、在嘉立创会员日一起买的还有维修佬的助焊剂,10CC针筒包装的,到手也是几块钱,助焊剂用着还不错,好羊毛

65、这里推荐大家给各种针头都加上这种硅胶堵头(直径1.3mm及以下的针头都能用),要密封性有密封性,要强度有强度,要韧性有韧性,非常好用的东西

66、我这个是在拼多多买的,这一包才几块钱,解决了我很大的问题。除了前面的助焊剂,我已经把锡浆、绿油、WD40的针头等等带针头的东西都给装上了这个硅胶堵头,再也不用为堵塞和流淌发愁了

67、讲着讲着就说远了,言归正传,TS21烙铁的待机功耗很小,0.2W左右来回晃

68、新烙铁头上锡的时候温度不用太高,240~260℃左右就行,用63/37的焊锡慢慢挂上就好

69、下面测试一下TS21烙铁头的温度,用到了焊宝的烙铁头温度测试仪,如果希望测温的读数尽可能精确,热电偶最好换个新的,用的次数太多的热电偶会变得不怎么准

70、TS21 280℃的测温结果

71、TS21 310℃的测温结果

72、TS21 340℃的测温结果

73、TS21 380℃的测温结果,TS21的温度控制还是挺不错的

74、拿来和TS12做对比是一台自己常用的Quicko T12焊台

75、因为TS21用的是KU烙铁头,所以T12这边我也选了一个SKUS的小刀头,两者外形基本相近,做对比也比较合适

76、T12 280℃的测温结果

77、T12 310℃的测温结果

78、T12 340℃的测温结果

79、T12 380℃的测温结果,Quicko T12焊台的温度控制也可以

80、下面用艾睿C200热成像观察一下TS21烙铁芯的发热情况

81、T12 280℃时的热成像,由于烙铁头的温度是不断小幅变化的,热成像仪每次刷新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尽量抓拍最高的温度展示给大家。
烙铁高热部分集中在烙铁头尖那里,靠近手柄的温度并不太高,用手指捏靠近手柄的烙铁芯,就是比较烫手的样子,当然捏住时间长了肯定会烫个泡出来

82、T12 310℃时的热成像

83、T12 340℃时的热成像

84、T12 380℃时的热成像

85、下面做个化锡的测试,焊锡用的就是前面的维修佬63/37有铅焊锡,把焊锡丝在TS21的烙铁头上缠绕5圈,然后用钳子把焊锡丝夹扁,让焊锡丝紧贴在烙铁头表面,加热时焊锡丝受热比较均匀

86、TS21加热温度为280℃,敏维官方宣称的是300℃下3秒化锡,实测280℃也能做到3秒化锡

87、TS21 3秒化锡的实拍视频,视频开始的时候有一轻声“咔”,是我按下了TS21的A键开始加热的声音,计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88、T12的SKUS烙铁头也同样缠绕5圈维修佬的焊锡丝,然后用钳子压扁

89、T12的SKUS头子化锡用了至少10秒(焊台预设温度280℃,焊台会自动加10℃到290℃强化启动),跟TS21比起来,慢了很多。如果仅从室温加热到化锡耗时的角度来看,T12跟936或者普通内热、外热烙铁比起来,还是快了很多的,但跟TS21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

90、下面测试一下TS21电烙铁的工作电压、电流和功耗,这里需要用到维简U3的USB表

91、连接拓扑就是充电头▶CC线▶U3 USB表▶CC线▶TS21电烙铁,维简U3用HID线连接上位机,然后在上位机程序中实时监测电压、电流和功率并描绘曲线

92、因为要多次测试电烙铁,所以每次测试完成,就用这个USB小风扇来给烙铁头强制降温,方便快速开始下一轮测试

93、TS21烙铁从室温加热至280℃

94、TS21烙铁从室温加热至280℃时的电压、电流和功率曲线图,其中橙色的线是电压,绿色的线是电流,紫色的线是功率,可以看到TS21电烙铁开始加热的最初零点几秒功率是最大的,电流也最大,同时电压下降也略大。在烙铁头达到预设温度之前,连续加热的频次是比较高的,待烙铁头逐渐达到预设温度之后,加热频次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95、TS21烙铁从室温加热至340℃

96、TS21烙铁从室温加热至340℃时的电压、电流和功率曲线图,和前面280℃的曲线图比较起来,烙铁头达到预设温度的时长略长,相应的连续加热频次也维持得比较长

97、TS21烙铁从室温加热至450℃

98、TS21烙铁从室温加热至450℃时的电压、电流和功率曲线图,前段高加热频次更长了

99、用烙铁煮开水,然后炖碗鸡汤,这个不过分吧

100、TS21烙铁340℃煮开水的电压、电流和功率曲线图,由于煮开水的时候,水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对于烙铁来说,为了维持住烙铁头的温度,必须连续进行高频次加热,但是煮开水的这个过程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否则烙铁头容易嘎,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当初有根T12就这么光荣牺牲了

101、既然萌新的电烙铁来了,老员工们怎么也得出来给站下场子,以后就都是在一个槽里吃饭的好兄弟了

TS21电烙铁的总结:

有优势的方面:
体积小巧,升温迅速,温控精确,回温很快,支持Type-C供电很方便。

可以改进的方面:
1、接地螺丝能不能弄得更好一点,颜值也是卖点啊;
2、包装盒能不能做成长一点的,方便插上烙铁头之后也能放在里面,带着出门也能很好的保护烙铁;
3、上架的套餐能不能有带烙铁支架的SKU,烙铁直接放在桌子上也不是太好,容易烫到人或者东西;
4、按键能不能增加一个OK键,用来直接确认选项或者参数,现在的AB两个键感觉操控比较繁琐;
5、国内销售的款式,最好出厂之前就刷成中文固件,老鸟倒无所谓,刷固件大概率会难住新手;
6、在没有外部光源照明的情况下,单用LED补光灯会有灯下黑的问题,个人觉得LED补光这个功能可以取消掉。

EOF

楼主:
正在和论坛服务器做殊死搏斗

网友A:
半夜三更蹲坑,发现猴哥评测任务,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三更蹲坑,发现猴哥评测任务,可喜可贺

感谢坛友的支持,白天太忙了,只能晚上发这种长贴了

网友:
看图说话吧

网友:
这个鸡汤有点过份了鸡指的就是碗上画的那只吗

网友:
测试得真专业

网友:
发贴不易,学习了

网友:
实测280℃也能3秒化锡,还行的。

网友:
100瓦有点弱呀。

网友:
猴哥真幸运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等好事?!

网友:
楼主介绍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去试试,100W时,能焊什么东西?

网友:
焊接大的物件可能热容量不够

网友:
恭喜获得免费试用的坛友。也谢谢这位坛友的辛苦发帖,那么多内容,想仔细看一遍,网速卡的看不成了。

网友:
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网友:
大圣又有新玩具了

网友:
最喜欢你这个图

网友:
以前叫刷机,现用个烙铁都要先学刷烙铁了!
要不学英语,要不学刷烙铁

网友:
最近各个大佬们都在玩TS21评测,感叹各位大佬的设备真的多真的先进,测试各有特色,学习与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