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于DC降压芯片最低输出电压的方案的计算与实验

楼主(2025-04-29):
坛友的方案

实验

换个电压输出

这个图不对,

总结:这个方案可行,但是又两个问题:1,控制精度下降,这个在坛友拿出方案时,我就想到了,可是需要
验证一下,至于原因自己分析,不解释了。
2.控制方向相反了,原来都是加大负载(负载电阻减小)时,输出电压有下降趋势,芯片要把这个趋势扭转,
现在时负载加大,输出电压越高,因为采样电流的方向反了,导致芯片会反方向进行调节

楼主:
可能调整电阻会有更好些的效果,但是整体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A:
第一的图,能见人、、、、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的图,能见人、、、、鸟?

哇,第一的图很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的图,能见人、、、、鸟?

哈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个图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哈哈,真的假的

网友:
这是用了心的。

网友C:
vfb/r2+vfb/r1+vfb/rb=vref/rb+vo/r1
从kvl角度看vfb和vo仍然是同相的,能不能解释下怎么就变成反向调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的图,能见人、、、、鸟?

太潦草。。。。。。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潦草。。。。。。鸟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b/r2+vfb/r1+vfb/rb=vref/rb+vo/r1
从kvl角度看vfb和vo仍然是同相的,能不能解释下怎么就变成反向调节了 ...

,哈哈,哪里的编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哪里的编号啊

我的锅, 我不问了

网友:
第一张图看着有点烧脑。

网友:
咋不验证下我提供的方案呢

网友E:
这贴的方案是并联型,我提供的是串联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贴的方案是并联型,我提供的是串联型.

哪呢,你的方案

网友:
这图画的抽象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拓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锅, 我不问了

哈哈,你好歹画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