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送给坛友 硬质煅烧 TAJIMA 22mm J型刃美工刀

楼主(2025-04-29):
    因为本人日常经常有拆箱,封箱,切割纸箱的工作,所以美工刀是我最常使用的工具了。一把顺手的美工刀能提升不小效率,并且让我更有信心。自从接触到田岛这个品牌以后,便感觉田岛的产品真的是用心在做。就是价格要高于市场其他品牌,但是相比较爱利华和NT,相对还是亲民的。因为田岛的很多系列是国外零部件,国内组装。

    一般大部分时间我们所使用的都是18mm美工刀,文具使用的有9mm的,18mm的最为通用,我也买的最多,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22mm的美工刀。这是田岛产品中,价格中高的产品了,单价36元,外壳依旧是塑料材质,如果想购买到田岛的稍微带有金属的美工刀价格基本都是50起步了。说实话这个价格如果是个人日常使用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反倒是经常用美工刀的工人好像是不太能够接受。或者说我没有见到过装修工人们使用田岛的产品,都是特别廉价的便宜的工具。

    给我们家做吊顶的是父子俩,用的也是很廉价的美工刀,纯塑料的那种。他们干一家的吊顶就要两三千甚至更贵,我就纳闷为啥在工具上这么抠搜,舍不得用好点的呢?我送了他们一把18mm的田岛,让他们给我家干活使用。价格大约30元。

    本次购买的是田岛的610美工刀,刀片使用的是22mm的,这个尺寸可以说极为特殊了,一旦选择这个型号的美工刀,就类似于买了一台奔驰的M176发动机,V12 发动机购买的那一天就要确认好可以接受后期的维护成本,和很难找到的零部件,还有昂贵的易损件费用。 我查询了一下,22mm的美工刀片田岛的需要26元1小盒10片,单片2.6元的使用成本,并且实体店会更贵而且普通的五金店完全不能够买得到,所以这个刀子定不会成为主流。

   刀片单价26元一盒子,单片成本2.6元了,这还是上海制造,如果使用高端的日本制造耐久型号,价格在40元左右1盒子。刀片耗材使用成本巨大。

    这款美工刀也是通体煅烧工艺,也就是刀鞘部分是经历过煅烧的,这样金属材质就会变硬,能够撬动一些坚硬的盖子,或者当做螺丝刀使用了。

    田岛的LOGO总是很低调,一般注意不到,一般看得到也不知道是啥牌子,不知道他的身价到了36元,这个价格已经可以购买到最便宜的美工刀10把甚至更多了吧?

    22mm这个尺寸非常适合握持,感觉比18mm的要更好更好舒服,25mm的我也有,那个就太大了不太方便切割小型纸箱。通体刀鞘煅烧1mm铁板切割,算是挺厚实的了。

     这就是22mm的刀片,不对比的情况下看不出来区别刀鞘两边开齿,保证了强度。这把刀子使用了四五次吧,感觉也还不错剩下的几个就封存起来了,这个尾巴稍有一丝丝磨损,我有些强迫症,是不太能接受的,随机把这个送给坛友吧,内部有一片刀片。 如果快递不允许发,可能会把片取出来,到手后自己买片子吧。

2025/04/29 快要放假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好多人不是不懂,而是舍不得,也不愿意为了提升小小的使用效果而投入多一点成本。
尽管往往并没有省多少,甚至还多花钱了。

网友:
想体验一下高端纸板刀。谢谢分享。如果地址不远来一把

网友:
手上大小有3把田岛美工刀,确实耐用,也有一把620

网友:
   煅烧我看成烧结了,心说美工刀也这么卷,用上粉末钢了,哪怕防锈差点,耐久性提升也行啊

网友: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用过这牌子卷尺不错,对精度放心。

网友:
进口产品价格不算贵,智商税也不是很离谱,但是不建议买,
。原因有二
1、一次入坑,终身消费,2.6元的刀片,太贵了,不具备适配性。就使用来说,刀片锋利度保持度都是伪命题,你保持度再好,又不是用在机器上持续切割,日常使用能比得过我换个新刀片? 所有美工刀大多设计上就不太完1美,甚至没有设计,日常开合就会导致刃被磨掉,不锋利了。所以需要极致锋利时,还是换刀片顶用。
2、煅烧? 能翘东西?这玩意强度要求并不高,不锈钢大法才是真谛。说到耐用传家,碳钢拿命和不锈钢拼? 日常使用不见水或其他液体? 或者使用后清理吹干涂油焚香沐浴跪拜上供?  反正不锈钢强度够的工具,我一律建议不锈钢,毕竟家用,生锈太常见了(我不明确这玩意是不是不锈钢喷漆)。

但是楼主是免费送的,这点加分项很大,那就勉为其难的不要吧,原因如下
1、好的工具、喜欢的工具看起来、把玩起来是享受,不喜欢的工具(或者只有我不喜欢),看着就是难受,越贵越难受。

网友A:
美工刀真好,外国的就是好;就是价格太高,我买不起,我都是用锋钢锯条,自己做小刀;题外话:公司拆下来的大大小小几百个轴承,谁是铁匠啊,帮忙用轴承钢,打造一把美工刀啊。

网友:
看着就觉得好,楼主是要送给我吗?

网友:
我不需要,但是我觉得pin夕夕的全金属的那种也非常好用,也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工刀真好,外国的就是好;就是价格太高,我买不起,我都是用锋钢锯条,自己做小刀;题外话:公司拆下来的 ...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几百个轴承,你打一把美工刀?
还是改菜刀比较合适

网友: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B:
最近比较流行不锈钢美工刀,结实耐用刀片固定非常牢

网友:
手里有爱利华的小号美工刀,用着感觉还挺顺手。刀片用的得力的,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比较流行不锈钢美工刀,结实耐用刀片固定非常牢

如果一个星期要用一次,就不建议买这种,
你这是属于男人的爱好,就像以前买钢笔,必须得纯圆柱形,对称的,笔夹得规整,
买圆珠笔,六角的会更喜欢,或者圆柱的,那人体工学流线型的,手感更好的反倒不喜欢,
买杯子,也得棱角分明,不能有怪造型的,,
这些应该是属于男人的审美,说好听点叫科技感,机械美感,,,但是实际很不好用,硌手,,,

就某多5元以下包邮,不锈钢内衬,塑料外壳的,就很好用,如果需要有精细出刀距离的,可以买螺丝锁定的,如果用的多,可以买软包胶的(软包胶可能存在脱皮、粘手、不如塑料寿命长,但是用的多手感会更重要,反正也便宜),便宜好用,

这种小商品,我们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说实在的不是进口能碰瓷的,性价比100分好用90分,,比性价比10分好用91分的强了太多,,钱多的人那就无所谓,,装逼的请绕道,钻石锤子纯金锤子,不如个锤子。

网友:
装修师傅,一转眼刀可能不见了,买太好的用不起。不是买不起。

网友:
直接送2楼算了,随什么机,还要不要搞个万人选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