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江淮星锐货车输油管三通制作

楼主:
一大早上班看到驾驶员趴在货车底下看,我问咋啦,回答漏柴油。这辆瑞风星锐M528A,是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发动机。查看是输油管靠近三通位置破裂导致漏油。拆下三通发现三通也裂了,手一掰就断了。输油管破裂好办,剪断一些就行了,三通是塑料的,再配原车也是塑料的,这肯定是不耐用的。

断掉的塑料三通,高压共轨柴油发电机用塑料三通,厂家也太会省了。决定重新做一个三通。
画一下图,原输油管变短了三通稍微延长一点。

废料堆找一块铝板当作原材料,请无视黑乎乎的油渍。

上锯床,锯成合适的大小。

锯好了。

按照图形做加工程序。

上机加工。

加工完毕,看一下成品。

装车,一把启动,经过一天的观察,已经不漏油了,这个铝制三通应该不那么爱坏了。

最后看一下这辆车的全貌。

网友:
铝的可靠性没问题?

~~~~~~

网友A:
有能力是应该去折腾的。

网友B:
UG建模,CNC编程,汽修一气哈成!当老板的就是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铝的可靠性没问题?

那也比之前的塑料强啊

网友:
车走管还在

网友E:
所以是自己开公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建模,CNC编程,汽修一气哈成!当老板的就是牛啊

行家啊,厉害厉害。可惜我不是老板我只是牛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是自己开公司吗?

不是老板,我是老板手里的牛马。

楼主:
着急用车,要是去买原厂的应该还是塑料的,索性做一个的,原打算做不锈钢的,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
原车原件三通设计和用料太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比之前的塑料强啊

肯定是会比塑料耐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是应该去折腾的。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的可靠性没问题?

不能说铝三通万无一失,但是比起塑料的要稍微强一点。

网友F:
流下了辛苦的汗水,但换来了一份成功的喜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流下了辛苦的汗水,但换来了一份成功的喜悦。

装车成功之后,多巴胺在体内噗呲噗嗤的分泌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车成功之后,多巴胺在体内噗呲噗嗤的分泌出来。

嘿嘿,有那么地周·幽默

网友:
有机器有材料,就是任性

网友:
这个,成本 可是不低啊

网友:
半永久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