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搓了一个点焊机,要怎么测整机的内阻

楼主:
6韩国方块电容,0.25mΩ,3mm紫铜排64管,25方+95方线。机器已经装好了,忘了测板的内阻,用什么办法不拆机测整机内阻。应该不是内阻仪接上电焊笔导通后测吧?
另外有没有点焊时间设置或者电流参数经验值告诉小弟一下。昨晚25方线点2mm镍带,10ms把电池负极给点漏液了。刚买的罗氏测流仪也快到了。

网友A:
电池居然点漏了,试机是时间从低一点一点加

网友:
建议点焊机的黄铜快速接头换成大螺丝安装的紫铜接头。

网友:
你这个手搓的点焊机,比厂家的成品都漂亮,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不是点焊机功率越大越好,主要是调节好脉宽间隔和焊接时间,保证焊点牢固,光滑美观。

网友:
测电流,电压电流都知道后就知道电阻了!

网友:
这是粗线干粗活,细线干细活么?

网友:
你这个接头内阻很大,估计会导致总内阻增大不少

网友:
你这没有一丝手搓的味儿……

网友:
自己动手很有成就感

网友:
如果有程序设定,点焊时间可以从短到长调整试试,看点焊质量确定常用点焊的时长。

网友:
大小线都可以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居然点漏了,试机是时间从低一点一点加

用车站广场买的充电宝中沙子电池测试,哈哈

网友:
电池内阻+导线电阻,两部分分开测试再相加

网友:
减少电焊时间

网友:
是不是买成品元件组装的,看着挺豪华呀,得几百米

网友:
做得挺牛的